[問題求助] 奇美742E511 42"電視無電源~待機紅燈不亮

楼主(2012-06-09):
自家電視~~現在既然不知如何下手!!老媽急的看(先把房間小電視般去客廳)
整體
近拍
12V G 5VBS G PWR-ON
現在有量到

12V~只有上電那瞬間~三用表也才約9V~約兩秒就變0V??
G
5VBS
G
PWR-ON要把PWR-ON接地還是接5VBS才有12V出現??

12V=0V
G=0v
5VBS=5V
G=0v
PWR-ON=0V
有無大大可以告知??這是P版還是AD版NG??
謝謝各位

网友A:
把pass  on 接 5vsb
看 12v給ad的
24v給高壓的
這幾個基本電壓有沒有出來
再來判斷電源是否有問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pass  on 接 5vsb
看 12v給ad的
24v給高壓的

盧大~~~把pass  on接 5vsb 是啥

网友A:
啟動電源 ,模擬ad版回復給電源版的啟動電壓,強制啟動電源版的12v跟24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啟動電源 ,模擬ad版回復給電源版的啟動電壓,強制啟動電源版的12v跟24v

PWR-ON不是把他接地??
是把PWR-ON接5VBS??
照盧大這樣說~~如果12V出現~就是AD有問題
如果一樣沒有12V~~就是P版問題

网友A:
對,一般電源啟動不是高電位啟動,就是低電位啟動
不過高電位佔多數

网友:
真不愧為 " 盧 仙 翁"~~~~~~
又偷學了一步 ,  趕酸~~~~~~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PWR-ON不是把他接地??
是把PWR-ON接5VBS??
照盧大這樣說~~如果12V出現~就是AD有問題

你要看一下 PS/ON 有沒電壓喔!!

如果PS/ON 有5V, 那啟動就要接地!!

盧大說的是大部分喔!!  別弄擰了..........

网友:
:)不管接什.都請保重.怎接?小心主板掛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啟動電源 ,模擬ad版回復給電源版的啟動電壓,強制啟動電源版的12v跟24v

忘了請教盧大@@下下策~~您有再賣此款可以用的P版跟AD版嗎???大約要多少??

网友:
送修,送修,送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看一下 PS/ON 有沒電壓喔!!

如果PS/ON 有5V, 那啟動就要接地!!

PWR-ON目前是沒有電壓??全部只有5VBS有5v~~
所以我要接5v??

网友C:
我會拆下電源板、AD板、按鍵及遙控接受器三樣慢慢檢查。

幸運修到燈號能受控,大致就成功了。既使搞砸,損害也不會太大!
加油!
最好有清楚的照片。提供的資訊似乎少了!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會拆下電源板、AD板、按鍵及遙控接受器三樣慢慢檢查。

幸運修到燈號能受控,大致就成功了。既使搞砸,損 ...

請問要提供哪些訊息?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請問要提供哪些訊息??

以下是後段班的胡搞法︰

只留AD板、按鍵及遙控接受器。
拿ATX電源取5V替代5VSB輸入AD板,若待機燈號還是不亮,
就集中檢查AD板、按鍵的相關電壓。
記得有很多前例可參考~~~通常是很難。

要有照片和電壓數據、前段班的朋友才能幫你!

或是上網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以下是後段班的胡搞法︰

插頭多差幾次!!就好了..........
不知道版上大大有誰遇過或是解釋這問題??
目前使用中~快一天!

网友D:
如有12v&5v,你先給power on/off 5v的電,看燈管會不會亮,如會亮可能是AD板壞掉沒給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對,一般電源啟動不是高電位啟動,就是低電位啟動
不過高電位佔多數

感謝"盧大"
此版確定是高電位啟動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有12v&5v,你先給power on/off 5v的電,看燈管會不會亮,如會亮可能是AD板壞掉沒給5v ...

可能如大大所說!!AD版沒有給P版power on/off 5v
有測試過"盧大"說的~~確認12跟24V都有出來!!
既然是AD版~~不知道如何下手??
目前插頭多插幾次,出現待機"紅燈"....

网友A:
先查按鍵版,看有沒有漏電,如果ok了,就按鍵版power/on時,看有沒有起動電壓5v給電源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查按鍵版,看有沒有漏電,如果ok了,就按鍵版power/on時,看有沒有起動電壓5v給電源版 ...

盧大~~現在是正常!
按鍵短路~~會造成,LED紅燈不亮嗎??

网友A:
對,你前面的表訴是你的電源版沒有問題,passon短街5vsb後12v  24v 都有出來,那要你接上ad版後看給passon的啟動電壓有沒有出來,或直接用按鍵或觸發的方式啟動,ad版不要用原來的按鍵版,這樣你就可以確定你原來的按鍵版有沒有問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對,你前面的表訴是你的電源版沒有問題,passon短街5vsb後12v  24v 都有出來,那要你接上ad版後看給passon ...

盧大~~所以您的意思!可能是"按鍵版"短路~~造成整體不動作?

网友:
我只是給你一個查修的方向,從最簡單的開始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