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奇美742E511 42"電視無電源 求救

楼主(2012-06-09):
奇美742E511 42"電視無電源@@老媽趕這看~~只好先般房間撐這!因為這是客廳的

自家電視~~現在既然不知如何下手
整體

近拍
12V G 5VBS G PWR-ON
現在有量到
5VBS~~
12V~只有上電那瞬間~三用表也才約9V~約兩秒就變0V??

PWR-ON是否跟PC的POWER一樣,要把PWR-ON接地才有12V出現??

有無大大可以告知??這是P版還是AD版NG??
謝謝各位

网友A:
先拆下電源板.
從5VSB接一1K以下電阻至PWR-ON就可單板啟動電源板.
再測量各輸出電壓是否正確.

网友B:
看描述的故障狀況,應該是有啟動保護了??

先單獨檢查電源能否啟動,啟動後的各點輸出電壓值是否正常,再來查引起電源保護的原因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拆下電源板.
從5VSB接一1K以下電阻至PWR-ON就可單板啟動電源板.
再測量各輸出電壓是否正確. ...

是低!!採用G大方式~~確認P無問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描述的故障狀況,應該是有啟動保護了??

先單獨檢查電源能否啟動,啟動後的各點輸出電壓值是否正常,再來 ...

可能不知道哪突然短路~~P版測試正常又用下去!就好了.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可能不知道哪突然短路~~P版測試正常又用下去!就好了..

樓主……個人意見…

強烈建議…電源板全板補焊  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樓主……個人意見…

強烈建議…電源板全板補焊  !

感謝建議!!希望他可以撐很久~~

网友(2012-09-06):
雜訊!!!!! 逆衝   " 靜電保護 " ~~~~~~  這款電源板, 讚啦!!!!!!

恭喜賀喜!!!!!  大大完修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(2013-01-02):
撿到軟的

网友:
液晶電視的問題真是怪呢?一拆一裝就修好了,哈哈恭喜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