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離式室外機這麼多,同時使用率也不高 == 介紹:分離室冷氣

楼主(2012-06-09):
消費者家用分離式冷氣機安裝規劃,每家庭依其室內空間坪數,皆安裝二~三組室外機,然室外機使用率低,
利用「制御模組分配器」將分離式室外機模組化,使室外機一組可當數組使用。
安裝案例 === 針對客廳、飯廳與臥室於同時一時間啟動多台室內機的機會並不高
              (只要不同時使用,畢竟人在客廳時就不會在房間)
安裝方式 === (室內機:客廳:63級 + 餐廳:25級) + (室外機:93級) 一對二 x 1組
              ---> 室外機共用到 (室內機:主臥房32級 + 次臥室32級 +客房25級) --- 原 "一對二" 變更為 "一對五"
節省效益 === 外掛一台「制御模組分配器」,可少安裝一台室外機93級於外面吹風淋雨,整體安裝費省下55000元。
              (且爾後有需要時,可再將室外機追加回來)

网友A:
如冷凍油殘留在各室內機內,壓縮機可能提早掛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冷凍油殘留在各室內機內,壓縮機可能提早掛點

制御切換器的原理與現在市售變頻多聯式同採用此設計構造,只是內建或外掛差異,故可以不必擔憂壓縮機掛點!

网友B:
請問這樣的設計可以運用到舊型冷氣嗎? 10年的機種,變頻與一般可以混用嗎?

网友C:
廣告文也太兇了吧~
這東西屬於diy技術嗎?

网友D:
這跟單壓縮機式的一對多分離式冷氣有何差別n_066|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廣告文也太兇了吧~
這東西屬於diy技術嗎?

目前台灣市場,並沒有此產品 .... 應不算廣告,個人只是傳遞可diy的一種技術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這跟單壓縮機式的一對多分離式冷氣有何差別

差異點,舉簡單例:
原需室外裝2噸壓縮機,室內卻可裝『數台』超過2頓以上室內機 .... 只要不同時開啟超過2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請問這樣的設計可以運用到舊型冷氣嗎? 10年的機種,變頻與一般可以混用嗎?

就我所知:舊型冷氣定速機屬R22冷媒(家用機已禁用R22冷媒) , 新變頻冷氣機應是R410冷媒,
             只要是冷媒相同就可以裝分配器,達到共用室外機 (不管定速或變頻皆可)

网友D:
很多東西,想想就好
不然就是自己玩玩就罷
花了大錢搞研發,還沒量產,就被打趴,可不好玩

依你的回覆,
一台壓縮機有多少潤滑油,加裝過多的室內機
沒有自動補油系統,壓縮機不會出問題才怪
冷煤的量也會有不足的餘慮

网友C:
而且銅管鋪設、做喇叭頭、抽真空、站壓
機器調整測量壓力~~(變頻式)還不是傳統量法

請問哪一個地方屬於diy的範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多東西,想想就好
不然就是自己玩玩就罷
花了大錢搞研發,還沒量產,就被打趴,可不好玩

雄爸,現在市售變頻作到單台室外機可自選搭 1 對 2 ~ 1 對 4 , 如此只作到 1 對 5 , 差異會很大嗎?
真的會影響嗎? 不懂 , 求教 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而且銅管鋪設、做喇叭頭、抽真空、站壓
機器調整測量壓力~~(變頻式)還不是傳統量法

DIY 的地方:是將室外機冷媒出入口閥座 , 搭配幾組鵝外閥組 , 加上控制 , 作切換功能

网友:
如果跟現有的一對多沒有差異性的話
何必花錢花時間去DIY
有錢有能力有工具材料我都不會去做
不如把壓縮機出來的冷媒先水冷再氣冷還來的有意義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IY 的地方:是將室外機冷媒出入口閥座 , 搭配幾組鵝外閥組 , 加上控制 , 作切換功能  ...

室外機的出入口閥~~~
1.冷媒回收壓縮機內,閉鎖
2.破真空
3.拆除銅管並安裝你所說得額外閥組!
4.室內機銅管重新安裝,重點是各管路如何重新抽真空?
5.距離遠近又影響整體冷媒量
6.機器在運作時~~要以那一組機器當作測量的標準?

室外機不動,會有影響的就是家中各房間的室內機,假設室外機離客廳最近、離主臥房最遠,這時客廳所用的閥體A到客廳可能會發生冷媒過多膨脹不足,因此無法有效膨脹而造成冷房不足。主臥房最遠,又有可能造成冷媒量不足而發生結冰...

請問這東西有那一國的專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