挖到的寶!! 用LM338制作24V集成稳压器資料

楼主(2012-06-09):
用LM338制作24V集成稳压器.............

网友(2012-10-02):
我把電路圖給截出來

LM338K本身就是一個串聯式穩壓IC,輸出電流MAX:5A
對一般使用者來說已經很足夠了
該圖使用LM338K驅動三顆2N3055做電流放大
個人推估MIN:>10A

露拍最便宜的賣家 (LM338K)
$110 ( 5PCS )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207300710429

402.93 KB, 下載次數: 58

网友:
1.圖中所使用的LM338,在此電路中其並無特別需要大電流輸出功能(需大電流輸出時,LM338應與功率晶體輸出並聯).故可改採如LM317即可
2.僅附上較通用線路以供參考High

网友A:
想到一個問題,間接損耗在 2N3055 上的功率會不會太大了。

用了 3 顆 2N3055,假如用到 10A 的電流,進來是 40V,輸出是 24V,那麼有 160W 損耗在這三顆功率晶體上 >_<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到一個問題,間接損耗在 2N3055 上的功率會不會太大了。

用了 3 顆 2N3055,假如用到 10A 的電流,進來 ...

這就是線性穩壓的缺點之一,損失全部浪費在調整元件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