挖到的寶!! 用BA328制作的音调控制电路資料

楼主(2012-06-09):
用BA328制作的音调控制电路...........

网友:
查看:111  回覆:1
下載次數:13

分享資料心得的人
如果沒有大愛之心
肯定是E04在心裡
隨然我沒有下載
還是要感謝LZ的分享

网友:
pigoo 就是需要這程熱心的人,分享好文章資料,不計回報,

网友:
今天剛看到
犧牲奉獻的人不會孤獨的啦
感謝你的無私
來去看看

网友(2012-07-18):
感謝樓主的無私奉獻
下載來參考看看

网友:
感謝你的無私

网友:
配合這個A類放大器吧!!!

用三端穩壓LM317製作的甲類功放
        用穩壓集成功放製作的功率放大器,對電子愛好者來說,作為開拓思路的一種嘗試不無積極意義。該電路為純甲類工作,又用低雜訊管作電壓放大,所以THD,NF等指標都不錯,輸出功率可達到30W
電路如圖所示,電晶體VT1作為電壓放大,因穩壓積體電路IC1的輸入阻抗高,故其工作電流只需0.6mA就足夠了,R1,C3為電源退耦,C4用於防止寄生振盪,R3、R4分壓給VT1提供偏置及交直流回饋,以改善線性及直流穩定性。VT2、R5、R6及二極體構成恒流源,用來提高電路的效率及輸出功率,增大輸出動態範圍。

由於電路特別簡單,故元件可以搭焊,恒流源的恒定電流可設置在10~15mA,調試時將LM317的輸出電壓調整到電源電壓的一半即可,靜態電流約為十幾毫安培。電源變壓器T1功率不得小於50W。
三端穩壓IC選取LM317,三極管VT1選取9014。VT2選用8050型,二極體VD5、VD6選用2CP20,變壓器的功率應大於50W

電源穩壓IC,也能做A類放大器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