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通訊產品] NOKIA 5230電池發熱,待機縮短,[已找出問題]

楼主(2012-06-09):
NOKIA 5230,前幾天因為緊急煞車時,從乘客座掉到腳踏板。
結果當天整顆電池開始發燙,不到2小時電池耗光自動關機
換一顆滿格的電池,情況依舊。
接著我把記憶卡拔掉,整隻手機硬格。
情況有好一點,但是待機還是不超過1天,而且電池還是有點溫溫的...
現在待機都不超過5小時。
查修的話要從那一個部份開始找?
有沒有可能摔到造成空焊?

网友A:
空焊就不會發燙了!!   應該是有短路!!

嘗試整機拆散,查看有無位移零件或變形隔檔板片等等,再組回去試機.................

有時這種維修法會對摔傷的很有效

不要給他貼撒隆巴斯............  會黏黏的喔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空焊就不會發燙了!!   應該是有短路!!

嘗試整機拆散,查看有無位移零件或變形隔檔板片等等,再組回去試機. ...

了解...先拆在說!!
網路上一堆拆機分解圖可以下載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了解...先拆在說!!
網路上一堆拆機分解圖可以下載

用電錶量了,發現電池接點1和2短路。

接著又花了快半小時,把鐵殼全部撬開,
在量1或2和任意鐵殼短路
鐵殼外框不能在拆了,請問前輩有什麼建議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用電錶量了,發現電池接點1和2短路。

找到了,是這顆IC爆嗎??
 ‎4355124功率放大IC,沒有熱風槍,不曉得有沒有設備可以借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