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電源板短路燒壞補線路問題~

楼主(2012-06-09):
電源板型號 FSP190-4F03

電視跑進一隻小虎~結果就!!燒焦了~

移開小虎的屍體~結果~電源板上燒一了一個洞~

這是在網路上找到相同的電源板~

我用紅線標的地方是可以直接整片補起來嗎? 此區好像是在同一線電路上~

有人可以指點一下嗎?

网友:
不嚴重.清理乾淨補錫.修復電源板.

网友A:
那個黑黑的應該是肉燒焦的,板子洗乾淨後,補一下錫,把故障的零件換掉就好了??

那個點應該是接地,部分損壞不會對電路造成太大影響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個黑黑的應該是肉燒焦的,板子洗乾淨後,補一下錫,把故障的零件換掉就好了??

那個點應該是接地,部分損 ...

那個不是肉燒焦的ㄟ
是pc板上燒了一個洞ㄟ!!
小虎的~火力很大ㄛ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個不是肉燒焦的ㄟ
是pc板上燒了一個洞ㄟ!!
小虎的~火力很大ㄛ!!

有洞也沒多大關係,沒斷線用錫加一條電線補起來就可以了!!

网友:
這區連接元件看來是MOSFET,可能MOSFET也不保了,除了補線路,電源板也要維修檢查

网友:
現在的小虎真的是無孔不入阿

楼主:
今天到台南市買電子零件~結果!唉!
店家愛理不理的~就是不懂才問嗎?
東西也沒買成~
有那兒可以買到這些零件阿ㄚ!
或是版友有人有的可以賣給小弟嗎?

上面標示
k3568
7:S

上面標示
H
04N70BF

上面標示
MUR460
0722G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到台南市買電子零件~結果!唉!
店家愛理不理的~就是不懂才問嗎?
東西也沒買成~

K3568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11091222119831
04N70BF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203159076286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205189523468
MUR460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001037754077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107137598138  這個價有點高了

在台灣能買到的地方都在這裡了,可能要多付點運費了,不然你要找同一賣家有可代用的一起買,省運費??

网友:
便宜好用的
MOS FET ( 場效 電晶體 ) ( TOSHIBA 2SK3568 (Q) ) ITO-220AB (N-CH) 500V 12A 0.52Ω 40W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11091216166273

AP04N70BF-H代用

MOS FET ( 場效 電晶體 ) ( TOSHIBA 2SK3565 ) ITO-220AB (N-CH) 900V 5A 2.5Ω 45w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11080314496366

MOS FET ( 場效 電晶體 ) ( TOSHIBA 2SK2605 ) ITO-220AB (N-CH) 800V 5A 2.2Ω 45W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11090716695858

MOS FET ( 場效 電晶體 ) ( ST STP5NK80ZFP ) ITO-220AB (N-CH) 800V 4.3A 2.4Ω 30W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11090617691595

MOS FET ( 場效 電晶體 ) ( AUK SMK0460F ) TO-220F (N-CH) 600V 4A 2.5Ω 30W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103275977330

MOS FET ( 場效 電晶體 ) ( FAIRCHILD FQPF5N60C ) ITO-220AB (N-CH) 600V 4.5A 2.5Ω 33W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11090523024254

MOS FET ( 場效 電晶體 ) ( APEC AP04N60I-AD ) TO-220CFM (N-CH) 600V 4A 2.35Ω 37W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103275719198

网友:
買一塊裝上,那麼便宜.

楼主:
感謝 eson0724 提供熱心賣家~
電源版應該已經修復了~有電了~
現在只是不知如何讓電源版全部啟動~
用電表在 power-on &  5vs 及 gnd 腳位可以測到 5v的電壓~
但是 12v 跟 24v 測不到電壓~
現在該如何~裸測電源版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