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(請教)新禾電漿電視42FP32有聲無光

楼主(2012-06-09):
(請教)各位大大...新禾電漿電視42FP32 ,有聲無光, 聲音正常,(無光, 無影像),測量VCC 5V, VS 0V ,VA 0V,請給個方向..謝謝
紅框處把開測量VCC 5V, VS 0V ,VA 0V,一樣

网友A:
維修檔案如下

526.49 KB, 下載次數: 159

网友A:
分享一個維修流程

526.49 KB, 下載次數: 14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一個維修流程

感謝wecan大的維修流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謝wecan大的維修流程

有些檔案是(英文)翻譯
學習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維修檔案如下

wecan 大 是加密的ㄟ.請問這資料我能看看嗎?
雖然有修過好幾台電漿的經驗.但還是想多多學習.
感恩喔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wecan 大 是加密的ㄟ.請問這資料我能看看嗎?
雖然有修過好幾台電漿的經驗.但還是想多多學習.
感恩喔! ...

那個跟沒有加密的軟體是(一樣的)
所以我(刪除了)

网友:
剛好我有一台電漿,躺一年多了,有空來研究一下,但是要先搞完成我的示波器再說了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個跟沒有加密的軟體是(一樣的)
所以我(刪除了)

了解..謝謝!!

网友:
檢查點看看喔

楼主:
原來左基板型號
原來右基板型號
原來電源板右邊沒有一個  (3條紅線 5條黑線 插線)
原來電源板型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(1)
原來左基板型號
(2)

您還真是細心
我都是對(零件位置)
不對板號的 確定為一樣
可以安心使用
等您消息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還真是細心
我都是對(零件位置)
不對板號的 確定為一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讚啦  恭喜 您   完修

現在一切正常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讚啦  恭喜 您   完修

現在一切正常嗎

wecan大你好...請問畫面最右邊 ,由上到下, 那一條亮線, 要如果處理...謝謝

网友:
恭喜完修喔, 剩亮線 加油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wecan大你好...請問畫面最右邊 ,由上到下, 那一條亮線, 要如果處理...謝謝

左右那條線 第一條
和第50條
這個是50pin
如不行就全部(補焊)50pin
就一定可以(完全修護)
焊完(一定要重複檢查)焊點不可以相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左右那條線 第一條
和第50條
這個是50pin

wecan大謝謝...眼力挑戰開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wecan大謝謝...眼力挑戰開始

焊接這個很辛苦

眼力好  焊工好  心要細
重複檢查 (工件)好

祝順心 一切順利

网友C:
怎麼這個跟sampo的42吋電漿電視pm42k1一模一樣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麼這個跟sampo的42吋電漿電視pm42k1一模一樣啊?

好眼力  這就是(聲寶)代工的(產品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接這個很辛苦

眼力好  焊工好  心要細

感謝wecan大的協助...已完修

网友:
這台畫質很漂亮  恭喜完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