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平板手機] [求助]平板電腦開機後程式無法啟動

楼主(2012-06-10):
原本我收到這台電腦,是無法開機,電源部分修好後,可以開機,但軟體無法啟動!
按了reset,便自動關機,無法再跑程式!

网友A:
主程式掛了吧,重新安裝安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程式掛了吧,重新安裝安卓

是記憶IC掛了,還是Android主程式掛了?

楼主:
請問大大.安卓哪哩有在安裝

网友:
之前我acer的壞了,也這樣,所以就去官網下載,但是還需要撇步。因為後來爬文才知道還需要按電源+音量大,才會去讀卡重新更新安裝。至於版大你的系統跟更新方式可能要去找才可以了,我也只會這樣~~拍謝

网友:
先確定機型,有個照片也比較好判斷。
前兩年大概事via8650的機子比較多,網路上公用的rom也不少可以上網找一找。每一台機型不一樣按鈕就會有點差異,要小心。

网友B:
給你一個方向因為我剛好想入手平板所以一直在找刷機文章
下面這個網頁有簡易教學
http://www.mobile01.com/topicdetail.php?f=605&t=2515687

一班分卡刷跟連電腦刷..你要先去手中平板製造商網頁下載韌體系統從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給你一個方向因為我剛好想入手平板所以一直在找刷機文章
下面這個網頁有簡易教學
http://www.mobile01.com/ ...

可是我面臨了開機無法跑程式的窘境!
這是Zenithink的平板電腦
那要怎樣讓程式再跑一次?

网友C:
Zenithink哪一款??
官網位址:
http://www.zenithink.com/index.ph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Zenithink哪一款??
官網位址:
http://www.zenithink.com/index.php

是Ruby_V1.2這款!

网友:
是不是這台   http://www.zenithink.com/products_Z102.php
還是  http://www.zenithink.com/products_ZT180-102.php?download
感覺像下面這台
刷機方法都差不多
用TF卡更新固件的方法

記憶卡裡面要清空只放升級文件比較保險
    在TF卡的根目录下新建文件夹,名字zt-update
    把下载的升级程序解压后拷贝到zt-update文件夹里。
    再将TF卡插入TF卡插槽,按住正面“返回键”不放再按开机键,然后按照屏幕提示操作,机器可自动烧录和启动。
注意:在烧录时请保持电源充电状态。

楼主:
TF卡哪裡有?你那邊有嗎?我跟你買,升級程式你有嗎?

网友:
...那是記憶卡拿塊空的先FORMAT然後去網站下載他的刷機程式

网友:
Ruby_V1.2查到的好像是主板(pcb)的型號,不是平板電腦的型號!!
先確認是哪一款的平板電腦型號再更新比較好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