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聲寶電漿PM-42V12色差輸入問題

楼主(2012-06-10):
小弟今天開PS3時(接色差1),發現電視一片黑(有聲無影),

然後開啟多媒體播放機(接色差2),也是一片黑(有聲無影),

因為是早期的電漿電視,無HDMI,都只能接色差端子,

看有線電視節目都是正常的,唯獨色差輸入畫面會異常。

本想說視訊盒故障,於是輕敲視訊盒外殼,突然就有畫面,可是撐不久,大約3分鐘又有聲無影,

之後開啟DVD 播放機(這是接AV端子的),畫面正常,再切回色差1或2 又有畫面了,可是又撐不到3分鐘,

輕拍視訊盒外殼,有時畫面出來,有時又無效,

這時想到家中有台西屋32吋LCD,這是跟聲寶一樣的視訊盒,於是就拆下來交換,

但是同樣跟我上述的情形相同,所以我很確定不是視訊盒故障,是我的電漿故障了

請問各位前輩,我須從哪著手,其實我不會修,我只是會亂搞找問題點,

我附一張電漿內部圖片,請高手指點迷津,謝謝

6/12!!最新報告!!小弟今天拆開內部檢查,查看電源小基板,好像沒甚麼問題,用電表量一下連接線也都正常,

於是就將它背部全部補焊,為了不想再拆一遍,也將AD版拆下將與視訊盒連接的排線槽都補焊過,拿起放大鏡

慢慢檢查各接點零件,看不出哪裡有問題,也小心補焊一些,裝上試機,似乎是好了,在試個幾天看看。

可是在關機的時候,我發現關機了螢幕怎還有一點點亮度,我ㄟ慘我,

重新拔起電源,再插上發現繼電器的聲音不太一樣,以往拔電源再插上似乎會有2個繼電器的聲音,

現在只變成一個,本來關機的時候會有繼電器跳脫的聲音,現在沒有了,所以螢幕的電還在走,

我開開關關有時又正常,現在是正常了,

再請問各位前輩,那會是哪出了問題?

附張今天拆開的圖,似乎是AD版上方那??板出問題,如果又故障從哪著手

网友:
看看這個地方的接頭是不是 "過熱氧化, 接觸不良"!!

网友:
敲一敲會有畫面,可以撐3分鐘,

這種故障比較像與溫度及接觸不良有關!!

把所有接頭都檢查一遍,有銅綠或是氧化的都處理過,在熱機觀察元件有無特別高熱的情形!!

楼主:
請問dcstudio&eson0724 兩位前輩,是檢查電將主板還是視訊盒?

我貼的圖片是1年多前修這電漿所照的,這次的問題我還沒拆開電漿內部,

個人也是認為接觸不良,剛剛又試機,情形相同,看來要拆開檢測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請問dcstudio&eson0724 兩位前輩,是檢查電將主板還是視訊盒?

我貼的圖片是1年多前修這電漿所照的,這次的 ...

縮小區域在ad板或電源小基板的空焊
視訊盒是好的,,,,視訊盒不會有此毛病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請問dcstudio&eson0724 兩位前輩,是檢查電將主板還是視訊盒?

我貼的圖片是1年多前修這電漿所照的,這次的 ...

在您的拆機圖上, 我圈了個地方~
看看是不是那熱氧化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您的拆機圖上, 我圈了個地方~
看看是不是那熱氧化~

了解,稍早上來沒注意到你圈的地方,別用黑色的咩...哈,開開玩笑

謝謝您,這2天後拆開來看,後續回報

楼主:
我補焊過dcstudio大大說說的地方,ad 板也有檢查補焊,結果還是一樣,

我發現一個問題點,就是每當色差有聲無影時,這時候切回AV畫面,

然後再切回色差1,色差就會出現畫面,不過很短暫,

有時切回AV後再切回色差1,只會有聲無影,這時候輕拍視訊盒,畫面就出現,也是很短暫的時間

感覺接觸不良,但是又找不到,明天再來拆開看看,這台從買來到現在我拆了10次有了

我不是專業維修人員,不知從哪裡下手,不會量電路,只會換零件

有人告知範圍比較有個頭緒,維修前輩的大大們應該很討厭我這種人吧!!

网友:
量一量圖檔電壓是否一致

楼主:
各電壓均正常值,唯獨紅色圈起處偏低,僅2.5V,電容標示220 25A。

是不是要更換電容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各電壓均正常值,唯獨紅色圈起處偏低,僅2.5V,電容標示220 25A。

是不是要更換電容?

先拿一顆(併)上去
確定(正常)後 (移除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拿一顆(併)上去
確定(正常)後 (移除)

更換過電容依然如此,剛剛量一下,僅0.87v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更換過電容依然如此,剛剛量一下,僅0.87v。

現在機器
是如何了
更換下來的電容
是否 為 容質不夠

楼主:
我去買一模一樣的固態電容更換的,量到很低0.87v的電壓,
(沒更換前也是有量過這電壓,似乎開機久了電壓會升高所以昨天後來量到的是2.5v)
由於這樣電壓照前輩說的應該是不對,沒將視訊盒接上試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去買一模一樣的固態電容更換的,量到很低0.87v的電壓,
(沒更換前也是有量過這電壓,似乎開機久了電壓會 ...

先開幾測試 看看現況是如何
這個電容是看(面板)而定的
所以先不用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去買一模一樣的固態電容更換的,量到很低0.87v的電壓,
(沒更換前也是有量過這電壓,似乎開機久了電壓會 ...

既然量倒超低電壓,請把ad板的背面所有的穩壓ic補焊一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既然量倒超低電壓,請把ad板的背面所有的穩壓ic補焊一遍。

讚 喔

您說對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讚 喔

您說對啦

以前去服務站買材料,常常看內修人員每一台都必做的基本動作

楼主:
就是這些嗎?

剛剛有裝上視訊盒,接色差看,情形依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這些嗎?

剛剛有裝上視訊盒,接色差看,情形依舊。

是的
看看電壓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
看看電壓是否正常

不知道小弟量的對不對,請指教,謝謝

3隻腳的中間都量不到,應該我不會量!!

也都將他們補焊過,也裝機試機問題點相同。

看不清楚請看附件,放大

我圈起這2處非常的燙,手無法久放,其他的感覺還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小弟量的對不對,請指教,謝謝

3隻腳的中間都量不到,應該我不會量!!

比對一下

51.37 KB, 下載次數: 79

楼主:
謝謝指導我過的各位大大前輩,我終於在今天把它搞定,修復完成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謝謝指導我過的各位大大前輩,我終於在今天把它搞定,修復完成。

可以說說
故障點為何麼

楼主:
其實我也不知道,我只是一再補焊ad 板,(總覺得接觸不良,感覺)
今天補一點裝上不行,有空再補焊另一區塊,我用膠帶做區隔,
免得一焊再焊,貼片零件也有補,然後爬遍各論壇文章,找靈感
再來把之前送修,店家所更換的電容全都換新(10f圖)
就這樣好了,應該是!!剛剛看了一陣子。
謝謝你們

我在其他論壇也有po文,跟本沒人理,沒人情味,誰願意技術外流,討論有何意義
本想自行研究,真的搞壞再買新的,舊的不去新的不來,
我望著LED這很久了,這次後再壞就要當零件機拆賣了。
這邊的人比較大方。

這篇我發的文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31977-1-1.html
我用這方法,從發文到今,這電視每天還在看,當然這不標準做法
反正這台也是朋友壞掉給我的,我只要那種修好的成就感。

网友:
恭喜修復以及分享心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實我也不知道,我只是一再補焊ad 板,(總覺得接觸不良,感覺)
今天補一點裝上不行,有空再補焊另一區塊, ...

西屋這台 給我連絡
訊息 我有(ad)你可以自己換
但是(故障品)要寄給我喔
我也要(練習)BGA 焊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