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維修工具] CONOS 技友牌電動起子 AC-1130 維修實例

楼主(2012-06-10):
不久之前從lwang那裡帶回幾支故障的電動起子要當維修實例,不過一忙就又忘記了,今天趁著有些空檔,所以把這幾支電動起子修一修。

下方這支電動起子就是今天的主角技友牌電動起子 AC-1130。

我把電動起子的電路圖大約的畫了一下,以後大家有用到就可以參考。

下圖紅點就是上圖的正反轉開關,藍點就是上圖的把手微動開關,綠點就是上圖的把手開關廢止。

為什麼起子頭微動開關不見了?因為起子頭徵動開關躲在另一邊。

下圖紅線及白線就是馬達的電極。

底下照片就是電動起子的電路板,也就是交流轉直流的電路。

這幾支電動起子故障情形都是不會轉,但是有了電路圖後,我想不用解釋大家都知道怎麼修理了,像手上這幾支電動起子都是壞把手及正反轉的微動開關,所以換新的開關就好了,不過有一支是壞馬達,只好放棄了。
怎麼知道壞馬達?你用Ω檔量量看馬達的電極,好的馬達都有約40Ω的阻值,但是這個馬達卻無限大,通電之後用電表也測得馬達電極有整流後 DC進來,所以可以肯定是馬達故障了。

這幾支電動起子我也用不到,所以明天還是要拿去給lwang,畢竟這種工具對他比較有用。

网友:
wish大大您好!!

您所畫的線路圖,簡單明瞭,一看就懂!!.......

网友A:
連電動起子都有小PCB,而且還擠得下.
小板子上的零件好像沒有畫出來,難道又在賣關子了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連電動起子都有小PCB,而且還擠得下.
小板子上的零件好像沒有畫出來,難道又在賣關子了 ...   ...

嘿嘿!想偷懶一下都不行!

网友B:
w 大… 又有 " 好康報報 " 嗎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 大… 又有 " 好康報報 " 嗎 ?

好康報報?你是指送的東西嗎?有整理出來的會陸續貼上來喔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康報報?你是指送的東西嗎?有整理出來的會陸續貼上來喔!

對不起…小弟沒說明清楚…!

w 大…小弟的意思是指…在 "好康報報" 內的 " 需付費但便宜又好用的物品 " !
不是 " 不用付費的物品 "   !

网友A:
您看看零件和符號有沒有弄錯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對不起…小弟沒說明清楚…!

w 大…小弟的意思是指…在 "好康報報" 內的 " 需付費但便宜又好用的物品 " ! ...

別人我是不確定,不過我貼在好康報報版區裡"大老的褔利品贈送專區"的東西都是送的,烏骨雞學姐褔利社的東西才是用買的。
上述雖然說是用送的,但是應該說是附送才對,因為數量有限,我都是要烏骨雞學姐在有人買褔利品時再附送。
恕我愚昧!還是你是指烏骨雞學姐褔利社的東西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別人我是不確定,不過我貼在好康報報版區裡"大老的褔利品贈送專區"的東西都是送的,烏骨雞學姐褔利社的東 ...

了解…小弟的意思應是您說的…

這 "技友牌電動起子" 是否會在 "烏骨雞學姐褔利社"或 會在 " 有相關性但沒屋頂的網站" 中販賣呢 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看看零件和符號有沒有弄錯.

沒錯呀!好樣兒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了解…小弟的意思應是您說的…

這 "技友牌電動起子" 是否會在 "烏骨雞學姐褔利社"或 會在 " 有相關性但 ...

發帖的前面我就有交待了,這幾支電動起子不是我的,帖子最後也有說明,這要還給lwang。

所以它們不會出現在褔利品或好康報報中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發帖的前面我就有交待了,這幾支電動起子不是我的,帖子最後也有說明,這要還給lwang。

所以它們不會出 ...

謝謝回覆……了解  !

网友C:
老大 :
我覺得這馬達也許沒有壞掉喔 !
底下這張圖紅色圈圈裡面藏有碳刷,用一字起子可將它轉開
碳刷磨損馬達也量不到阻抗

下面圖片這支電動起子,是公司發給我們使用的,外型跟您的很像是日本原裝的,
一樣也有兩個碳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大 :
我覺得這馬達也許沒有壞掉喔 !
底下這張圖紅色圈圈裡面藏有碳刷,用一字起子可將它轉開

或許是你說的這個原因,但是我也不知道到那裡去買碳刷。
而且這支起子的正反轉開關也壞了,我買的到的開關很爛,引腳稍微一焊,它連接的塑膠就就熔了,要來找品質較好的開關才能修好。

网友:
Wish大哥,是否有可能我用一臺Lexmark E450dn黑白印表機跟您換一支堪用品,因為我是修影印機,現在的影印機螺絲還特別多,謝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