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求 PNP 電晶體 型號 .S4

楼主(2012-06-10):
目前在修一台65吋的...查到最後..發現他有問題

使用一般PNP下去..一樣會保護
用同機型的拆下來測試..換上去就好了...
所以請先知們..告知明路吧..謝謝

网友:
借用前輩的文章提供參考如下:
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29280-1-1.html

网友A:
感覺應該不是PNP, 會不會是肖基特?

网友:
NEC  KA4A4L參考看看

另外可參考資料

NEC
KA4A4L

Zetex Semiconductors
BFQ31A

Sanyo Semicon Device
2SC3361

网友B:
MMBA813S4  是pnp沒有錯,會不會你用的替代的功率太低

网友:
我有nec  pdf 第一頁有用螢光筆畫
你再比對一下
如果看是NPN或是PNP
煩請大大跟網友們告知
這是很好知識謝謝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MMBA813S4  是pnp沒有錯,會不會你用的替代的功率太低

盧大我現有手冊光S4就有NPN  PNP  P-FET diode Vdet-IC
這及種我也好奇想要答案

网友D:
會不會是
PARTMARKING DETAILS
BFQ31A   – S4
BFQ31A Si-npn VHF, 30V, 100mA, 200mW, B>20, >600MHz SOT-23

或是
APX803-44SR Vdet-IC 4.38V±1.5%, -Reset ODO SOT-23

也可以用正常的那一片測量三端電壓,判別最有可能是用哪一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盧大我現有手冊光S4就有NPN  PNP  P-FET diode Vdet-IC
這及種我也好奇想要答案

是pnp..因為我有正常的可以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會不會是
PARTMARKING DETAILS
BFQ31A   – S4

要量有一點難..因為..1秒內保護..去掉一片...亮都不亮...><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覺應該不是PNP, 會不會是肖基特?

量起來是pnp..不是肖基特..謝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MBA813S4  是pnp沒有錯,會不會你用的替代的功率太低

我是用你的http://bbs.pigoo.com/forum.php?m ... 9&highlight=pnp 下去帶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://www.soiseek.cn/MOTOROLA/MMBA813S4/

正一大...謝謝

楼主:
目前..客戶說...那一組別修了..知道問題點就可以了...所以..這一組就沒修了...謝謝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