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LCD 面板的燈管, 紅線接哪邊, 白線接哪邊

楼主(2012-06-10):
如題請教, 俺首次換燈管來玩, 原來那根拆的時候碎了, 看不出來, 所以來請教

CFL and wires polarity

CFL and wires polarity

网友:
燈管沒正負極之分。
只要雙頭的線接到同個插槽上即可。

网友:
燈管是沒有分正負!!但紅線是有點像是L相、白線是N相
裝回去時!!!要讓白線經過面板(TCOM)紅現在外側

网友A:
!!希望他看得懂我在講啥~~~

网友B:
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來辨識,高壓紅線接近端,低壓回授的白線接遠端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!!希望他看得懂我在講啥~~~

哇栽哇栽. 謝謝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來辨識,高壓紅線接近端,低壓回授的白線接遠端,

好的.

另外的問題請教你

原來的燈管是 1.8MM 的, 現是剛開機紅色, 慢慢變白, 一段時間後, 就黑屏了. 現在換上去是比較粗的 2MM 燈管, 點亮了, 但是裝回螢幕開到最大都不夠亮, 是燈管錯了? 還是高壓板也有問題呢? 因為是 NOTEBOOK 的, 改機比較難, 高壓板 5PIN的, 很奇怪的接頭.

网友C:
燈管的確沒分

不過 工廠在組裝時 會把有印字那端接高壓(紅線)

據說是螢光粉填充時 那邊是底部 所以塗層比較厚

高壓時可以稱比較久

有些燈管沒印字就隨喜囉

网友D:
...燈管1.8mm換成2mm 裝回螢幕開到最大都不夠亮, 是燈管錯了? 還是高壓板也有問題呢? ...

依我[沒根據+非專業維修]看法...你說的都有可能..

我可能會往幾個方向試
1. 高壓紅線 是不是過長 或線老化絕緣處理不夠
2. 借/換個 電源供應(阿搭哺搭)  試試
3. 無鉛錫易老化==> 高壓板 高電流焊點(不是高壓焊點) 補錫
4. 你試試看 參考下圖(轉貼)  類似C15 位置補一個金屬皮膜或塑膠電容 ~0.22u 以上
  在空間允許情況下 容量大/引腳粗 為選用取向
http://bbs.pigoo.com/data/attach ...

以上
  2~3 以老化觀點來思考補救效率   尚未考慮 燈管錯/高壓板有問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...燈管1.8mm換成2mm 裝回螢幕開到最大都不夠亮, 是燈管錯了? 還是高壓板也有問題呢? ...

依我[沒根據+非 ...

換了線
果然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燈管的確沒分

不過 工廠在組裝時 會把有印字那端接高壓(紅線)

這個試試也無不可
謝謝你的資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