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維修工具] 分享新買的起子

楼主(2012-06-11):
逛B&Q看到的~
這創意不錯!!尤其對付吸不住的螺絲
整隻起子油一個黑色的套管套著,靠近手柄那邊有個黑色的推把,往前推後起子頭就會退進放螺絲的凹槽
放入螺絲
放開推把
手柄裡的套管部分有加裝彈簧,此時螺絲會被壓在凹槽前端

接下來只要記得在螺絲全鎖入前先把起子拔出來....
不然就會把起子也鎖上去了

网友A:
經過加亮處理,
終於看懂是怎麼回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經過加亮處理,
終於看懂是怎麼回事了

忘了敘述~它前面開的口,只夠起子頭出入
所以只要頭比起子大的螺絲都適用

网友B:
看起來不錯耶~~
但如要用在深溝的地方可能伸不到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來不錯耶~~
但如要用在深溝的地方可能伸不到底

看起來比較適合鎖平面的位置~
或是手伸不進去的地方,螺絲又非得用白鐵的...
如果是凹進去的螺絲孔就不太合適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起來比較適合鎖平面的位置~
或是手伸不進去的地方,螺絲又非得用白鐵的...
如果是凹進去的螺絲孔就不太 ...

不鏽鋼螺絲吸不住用這個真的很好用,這點我沒想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