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液晶電視電源板 FSP228-3F01

楼主(2012-06-11):
請求大家協助
液晶電視電源板 FSP228-3F01
背面SMD電阻R65燒毀.看不出阻值.煩請知道的大大告知.
在此先向位致謝~~~

网友:
這種電路一般約使用5.1歐姆,但是這顆會燒壞大部分燒了不少零件
一般這些會燒壞,還可能後面的 PFC和24V PWM都會燒壞,最好先將 FET 取下測量PWM正常後在上

网友:
+1
R65 約為5.1歐姆,如果這顆燒了,連帶會損壞Q4,Q7(2X),Q11(2T)及IC2

楼主:
感謝
chlu .wooden 大大~~告知~~
我趕緊修修看.

网友:
放個馬後炮,要記得把所有33u,10u...等小容量電解電容全部更換,以降低回修率

网友:
2樓的答案是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