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象印_CD-LCF50_5L_無法加熱

楼主(2012-06-11):
目前遇到的狀況是無法加熱~

看起來疑似中間這塊(好像是加熱裝置)故障,請問這種要去哪裡買?

加水後,正面的面板操作正常,可以鎖定也可以出水,就只有無法加熱(沸騰)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剛剛打去象印維修站
加熱組(包含內膽,全部要一千多(保固半年)

象印的工程師說:他們的設計,加熱組是包含內膽所以要全部換掉,不零售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開機就顯示這樣(面板正常,不過無法加熱沸騰)
拆開之後,屁屁照
我看裡頭這塊,緊貼著底部,應該就是加熱裝置吧?(故障點)

全拆了,內膽都拿出來了~脫光光
兩顆保險絲
保險絲規格
兩邊拆下來量測,保險絲是好的~
這是外殼(市電)透過這兩條有接保險絲的線供給電源給熱水瓶
量測
量測

量測

  拆下來嚕
電鍍銲死

网友:
那個是溫度檢知器,不是加熱裝置,
加熱裝置應是在中間圍一圈,用鋁板包起來的東西,
抽出不銹鋼內膽就可以看到。

楼主:
謝謝樓上的大大~
目前已經拆到裡頭了,我看到裡頭感覺是這保險絲問題~

网友:
這是溫度保險絲,
用電表歐姆檔量測,正常是導通狀態,若是不導通就是壞了,
去買一支相同或相近規格的換上再來檢測其他的電路,
記得要用壓接而不要用焊接哦!

楼主:
wooden大大保險絲是好的~

网友A:
加熱器掛了....測量無阻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熱器掛了....測量無阻抗

謝謝rain大大,這款,應該到這邊就無法自行維修了吧~

都電鍍銲死了~

网友:
再找找看.有一個溫度開關.圓圓的兩邊有個一個插柄.

网友:
加熱絲斷了,沒得修了

网友:
加熱器跟內桶做在一起真的是的
東芝有一型號 PLK-45SDT 也是這樣,零件價格就要$750 左右.......嚇跑客人啊

网友:
跟我家的那台同一一型號..好個日本印象

感覺要用開罐器開蓋的樣子..就是不給修怎樣的感覺

网友:
可以到資源回收商那裡找找,有時會有不錯的運氣!!

网友:
倒數第三張.那三條線左右兩邊應該是發熱體(包著黑色耐熱套管)量量看有無阻抗.若無那就是真的斷了.左邊和中間兩條細線應該是溫度開關.應該是
常閉(歐姆檔X1量應該是導通)

网友:
另外那塊不銹鋼板就算撬開也沒用.因為發熱體是用模具壓進鋁槽內.所以囉.發熱體量無阻抗就放棄吧.不然就給公司賺><...

网友:
大大除了到回收廠碰運氣外,也可以到各網拍站找機板故障的零件機來替換,要不然在衝一台一模一樣的,這台當以後的電腦液晶板備料如何?

楼主:
genda大大~
那我直接去維修站修理就好了啦~

買一台一模一樣也要很多錢咧~維修都可以修兩次了..

网友:
底下發黑那個三條線的就是加熱圈,一條共點另一條是沸騰(煮水)、保溫...

那東西如果沒阻值代表燒壞了,它與內膽做在一起就只能換內膽了...

网友B:
上星期在回收場買一台象印NT$33,回家測試是好的,都不用換零件
,這就是說的好運氣(外觀挑好一點再下手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星期在回收場買一台象印NT$33,回家測試是好的,都不用換零件
,這就是說的好運氣(外觀挑好一點再下手) ...

大大都有燒香做好事唷

才花33就賺了一台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