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優派 VA902

楼主(2012-06-11):
想請問這片程序在哪顆IC上呢?
TSU16AK或SM5964
還是兩顆都須燒呢?

网友:
一般MCU都會貼一張貼紙,所以是下面那一顆!

楼主:
我有兩片一樣板號 A板:原來的板VA902 M190EN03 可以正常顯示 B板:M17EG01 可以正常顯示
B板裝上M190EN03 會白屏,
我把板上2顆TSU16AK和SM5964 和24C交換  A板可以在 M190EN03 顯示  B板還是不能給M190EN03用 卻可以在M17EG01顯示

网友:
交換後狀況依舊表示B板還是有故障,最好檢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