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東元TL3201FM電視出現不明斑點

楼主(2012-06-11):
大概一個月前,不經意的發現, 螢幕正中間偏上(黃框內),有不明的灰白色斑點,
怎麼擦都擦不掉,疑似亮點!

想請問一下,這些斑點是什麼原因造成的?
日後會造成不良影響嗎?

另外這電視已購買約五年了
有時候會突然沒有背光(有聲無影)
關掉開機會恢復正常--這應該是高壓板有問題吧!
還有拔掉插頭後
在插電開機會變成無聲無影
等幾分鐘後再開機會恢復正常--請問這是哪部分有問題?

感謝

网友:
你這電視放很久(再拿來使用吧)
大概(偏光片的問題)
有聲無影(可能是背光高壓板故障)也會是其他問題喔
1.如是偏光膜 可以給(專業更換)不建議自修
2.高壓部分(可以自修)或是請教(論壇高手)或是(發點小錢 請專業維修)
如有不明瞭  再提文發問  很多熱心人士  會幫你

如果是用手摸的到(可以使用洗碗精和柔軟的布加一點點水慢慢擦(轉圓圈圈的擦)
可以(清理乾淨) 因為看圖(很像發霉)因為水份在偏光膜上放久(就會這樣)
各位的影幕液晶影幕有(油汙.簽字筆.或 是  鉛筆 汙漬)都可以用上述方法使用
切忌.用溶劑擦拭喔   一定會耶害喔

网友A:
偏光膜掛了...
wecan大大這方面是專家...
你可以找他修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偏光膜掛了...
wecan大大這方面是專家...
你可以找他修...

謝謝您錯愛  我真的不會修(只會換板)
不要害我 人客給我修 越修壞越多
只會換板  這個是明眼人都會(賣害我啦)
我只會(提供建議而已)

楼主:
已照wecan大的方法試過
但已成定局了沒辦法弄掉

而剛剛我突然想到
這電視從某種角度看過去變成照片那樣
開燈--右側看過去
左側看過去
關燈--右側看過去
左側看過去
這也是偏光膜的問題嗎??

网友:
資源回收,沒有價值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照wecan大的方法試過
但已成定局了沒辦法弄掉

看到照片...
確定偏光膜掛了....
換偏光膜可以好....

网友:
確定是偏光膜壞了 現在很多人會換  看你住哪請人換一下 又可以繼續看好幾年了

网友:
燈管也有(衰退)問題
要修就一起更換燈管吧
確定可以看(好幾年喔)

楼主:
謝謝各位的熱心回答
關於這部分 ↓ 只有從側面看時 比較嚴重 但正面看時還好 不會影響觀看.

但目前比較擔心的是那個斑點
那個斑點會不會日漸擴大
變成一整塊!

另外更換32吋偏光膜約要多少錢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謝謝各位的熱心回答
關於這部分 ↓ 只有從側面看時 比較嚴重 但正面看時還好 不會影響觀看.

那個斑點會不會日漸擴大
變成一整塊!    會(擴大)

另外更換32吋偏光模約要多少錢呢?
這個大概是1500元左右
看地區

楼主:
會變大
會變成這樣嗎??    ↓ ↓

借用koscsi大 的圖

是什麼原因  會讓它這樣
偏光膜老化 變質還是......

那它變大的速度快嗎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會變大
會變成這樣嗎??    ↓ ↓

是的  變大是這樣 還會更大

化學塗佈變質

變大速度快或慢  不一定
因無正確數據  不確定
原理 背膠因為: 溫度 : 濕度 : 使用時數 都是造成原因
  例 如果膠帶撕不下來 都會使用吹風機(讓背膠軟化) 是不是很容易(撕下來呢)
        就是這原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