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教學文獻] 大家來看看這是啥角度的外膜?

楼主(2012-06-11):
這是從一塊面板取下不知角度的上偏光膜一角:

這是亮線淘汰的面板,我處理掉4/1的偏光膜,
本板偏光角度確定是45°

套上後!顯示如下:

順時鐘移動45°,顯示如下:

再順時鐘移動一些角度(將近20°),這樣顯示是:

與這張回來原移動的45°的

各位覺得那一張最吻合?那這張的角度是如何?

网友A:
變魔術喔!!

楼主:
再補一下圖片:

這是順時鐘偏移45°的圖:

這是順時鐘偏移65~70°的圖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變魔術喔!!

幫我看看是幾度的?

网友:
感覺上是一開始發文的倒數第二張照片較正確

网友:
這樣不准 不能只切一小塊下去試 要裁切整張大小下去試才會準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有請gkjnn........!

他試的方法跟我一樣 是裁成跟液晶大小尺寸一樣  然後如果整張大小的顏色正常 那這張的角度就正常反之亦然

楼主:
我覺得它不是0;90,45;135的那種?

网友:
我這樣解釋好了,我們看得到液晶的顯像,是透過偏光膜折射光線的角度,才看得到正確的影像,0.90.45  是指透過偏光膜折射光線的角度,不是拿一小塊偏光膜 放在0.90.45等角度 ,這兩者不一樣 觀念也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試的方法跟我一樣 是裁成跟液晶大小尺寸一樣  然後如果整張大小的顏色正常 那這張的角度就正常反之亦然 ...

哈!因為我在回atun這一篇時,你還沒回6樓那一篇(或正在回),當我打到一半時,結果你打完帖發出去了,所以當我發出時才看到你已經有回帖了。

你們都是修螢幕的高手,誰回應都一樣呀!

网友:
這位施主.不要太執著於假像.
色即是空.空即是色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離題了.

根據以上比對結果.
個人認為是0度.
以下為個人以量角器測量結果.

說明.凡是人為一定都會有些許誤差.
再加上緊密貼合和放在上面又會有些許誤差.
這些許誤差綜合結果就會又產生小誤差.

楼主:
不對~
我所問角度的外膜,原來屬於這台:

是內膜故障沒錯!換上90°內膜顯示如下:

確定錯誤!

試換0°的偏光膜顯示如下:

雖然圖框與顏色都差不多,就是白霧白霧的,不鮮亮!

與正常的差很多?

假使主題中的外偏的角度是0°,怎麼我裝入內偏90°的為何顯示不正常?

网友B:
可是2台一台三隻鳥一台是LG  我感覺怪怪的  偏光膜有分等級 加上手工貼跟機器貼不同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不對~
我所問角度的外膜,原來屬於這台:

眼前的像不是像.白不是白.黑不是黑.
貼上去就不一樣了.you know.

网友:
貼進去裏面應該就會正常了,是不是這麼說n_081|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是2台一台三隻鳥一台是LG  我感覺怪怪的  偏光膜有分等級 加上手工貼跟機器貼不同  ...

不是啦~
舉例我的LG螢幕,只是想說明,我貼起來的那台,怎麼霧霧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眼前的像不是像.白不是白.黑不是黑.
貼上去就不一樣了.you know.

上述的影像,
都是貼上去了ㄋ,
不是僅核對一下而已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述的影像,
都是貼上去了ㄋ,
不是僅核對一下而已ㄋ?

那就還有一個可能.
另一片膜也變質了.
所以無法正確折射液晶角度.

网友:
我懷疑是內外都壞了,外層有可能已經變質 但還是要看到東西才可以判斷

网友E:
其實..偏光版 不是角度對了就一定ok喔

一般來講 上下相減差90度幾乎都是對的

有時會有特殊要求 只能配合某種偏光版

這偏光版一定要上下方向一至 而且材質特殊

除非原廠bom外流 不然很難知道用什麼偏光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其實..偏光版 不是角度對了就一定ok喔

一般來講 上下相減差90度幾乎都是對的

所以~現在終於有人說偏光膜的角度

並不是只有0.90;45.135了~

网友:
我都是換大尺寸液晶電視比較多,小尺寸我沒換過,昆哥應該換得比我多,我覺得沒換的必要因為沒錢 "賺"是重點,何況小尺寸的貼偏光膜的方法跟大尺寸都不同 會貼小的大的不一定貼得起來,我跟昆哥也不是原廠,只是提供我門貼過的心得給你參考,至於你貼的偏光膜 角度 是否正確我們也不清楚  ,畢竟面板也不在我手上,貼偏光膜要花很多錢研究,我最少花了好幾萬在上面

网友:
你內膜故障有重貼吧,那層簿膜有撕掉嗎?
如果沒有撕掉的話也會霧霧的喔(因為我自己也有過一次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