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綜合小家電] 國際牌家用無線電話 Panasonic KX-TG 2431電池不蓄電改裝【實例

楼主(2012-06-12):
自從N年前用了無線電話後,就改不回來了,用起來真的很方便,缺點就是一段時間就要買新的電池,
話說這隻電話也用了好多年,一年前才換過電池,現在也不不蓄電了,本想再買電池,但,
原廠電池較貴,含運也要300多,才會想來改裝看看。

主角

電壓 2.4v

用低放電池兩顆剛好2.4v

合看看,原本想直上,卻矮了一節

開始改裝
把原廠的拆開

把焊片取下,待用

再放回去

電池焊接(此部份較危險,要小心)
先用挫刀挫,在上焊油,較好上錫

線上錫,備用

電池不宜加熱過久,聽說會爆

兩顆焊在一起

這邊也上錫

放入電池,焊上電池

量一下電壓無誤後,裝上話機

YA~有電了

用膠布固定電池

完工

改裝完,到今天已經是第六天了,還沒充過電,
低放電電池果然是好物,待機時間可以較久,
這次改裝下來,電池部份花了300元,一次改裝兩隻電話,希望可以比原廠的「動」卡久~

网友A:
派大星也開始發功了!無線電話如果不摔,換電池後應該就可以凍蓋固了。

网友B:
我家也都是用這支,一支黑一支白,黑的那支是墨西哥製的最好用,另一支白的就還好,試過好多種電池都沒有原廠的耐用和有力,不知您自己換的這個電池,通訊情況強不強,好用的話,下次也要自己來改改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派大星也開始發功了!無線電話如果不摔,換電池後應該就可以凍蓋固了。

報告老大,我也是只會簡單的而已啦~
困難的就留給專業的。
偶爾也不小心摔到,還好,還頭好壯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家也都是用這支,一支黑一支白,黑的那支是墨西哥製的最好用,另一支白的就還好,試過好多種電池都沒有原 ...

我這組有兩隻白的,也是墨西哥製,因為通訊時並不會有干擾,
樓上樓下用,收訊都ok,所以更換後,並無差異,
不過電池老化時,常有電話響一聲就斷的,或聽不到對方聲音。
因更換後,還沒充過電,不知待機時間如何?
耐用度的話,可能要一段蠻長的時間去考驗了,
目前考慮再做一組電池,拿回老家用。

网友(2012-09-01):
環保又省錢

网友:
這焊功蠻強的!!,小的30W到目前只有30%,的成功率!!
一碰到電池,30W的頭就涼掉了n_065|
加溫太久,助焊劑就不見了!!
板大焊得,好像也在臨界的邊緣(開始有球狀),再久點,球就滾來滾去了!!

网友:
一般充電電池建議不要用烙鐵焊這樣會影響充電電池的壽命!只是給你建議參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