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螢幕] 優派ViewSonic VG1921vm 背光不亮【維修實例 】

楼主(2012-06-12):
這台故障原因是,開機後背光亮約三秒,即不亮,
電源亮藍燈

主角

拆機

這種反向的,真難拆,面板連接線要小心取下

P+I板(電容故障)

因為只注意到爆電容,AD板忘了拍照

電容換好後,再狂補焊

完修

好久沒遇到軟的了,但是這台超油的,
裡面又有小強,清了好久,清潔的時間比維修還久。

网友A:
哇!!這招厲害~~利用不要的光碟片反射!看看無有修復??
這應該是板上某大的測試硬體!小弟也有一套..
感謝分享

网友B:
恭喜完修,AD上的電容也要注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哇!!這招厲害~~利用不要的光碟片反射!看看無有修復??
這應該是板上某大的測試硬體!小弟也有一套..
感謝分享 ...

反射的那片是硬碟的碟片,當然光碟也行。
測試是用legion大的VGA測試器,有興趣可以著手製作一個,
很方便的。
http://bbs.pigoo.com/forum.php?m ... a%E6%B8%AC%E8%A9%A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恭喜完修,AD上的電容也要注意

果然被狼大抓包了,AD上的電容我真的很少去注意他,
只對穩壓晶體做補焊,下次會注意一下,備一些料,
~感謝~

网友:
大大真哩害.....我VG1921vm 那台現在還找不出原因....感謝大大我在想看看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