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七盟] 七盟 ST-300BKV 電源供應器-- 雞雞叫、無輸出

楼主(2012-06-12):
這台七盟 ST-300BKV 電源供應器,按照網路上的資料,把 C10 換掉之後就不會亂叫了,另外再把凸頂電容
C14,C15 及 C21,C22 換掉。

接上AC 電源,只有 5V SB ,卻還是沒輸出。
看到 R25 變成黑面人,猜想可能
它已經壯烈成仁。

以三用電錶量 C22 無電壓,而 C15 有電壓。
放電之後,再用歐姆檔量,確定 R25 已犧牲。

臨時找不到 22 歐姆的電阻
用 10 歐姆的電阻替代

接上AC 電源,DC 5V,12V 及 3.3 V 都有。

謝謝網路的朋友
提供詳細的資料

不然還不知如何下手:)

网友A:
很可惜沒有圖,不然這篇應該是很棒的維修實例!!

楼主:
R25/10歐姆

R25/10歐姆

電路圖

電路圖

c15

c15
引用 网友A:
很可惜沒有圖,不然這篇應該是很棒的維修實例!!

圖 稍候附上

网友B:
恭喜完修~不過建議把10R換成22R~IC 494比較不會早掛~

网友(2012-07-25):
恭喜完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恭喜完修~不過建議把10R換成22R~IC 494比較不會早掛~

請教一下
為何

把10R換成22R~IC 494比較不會早掛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請教一下
為何

瞬間電流問題~以及啟動延長時間~

這問題以前有問過開發工程師過~所以這樣做就對~

楼主:
我有算過負載電流:
20v/10=200 mA

瞬間電流問題~以及啟動延長時間~
就沒去算了

网友C:
安規設計有個項目 叫作OPEN/SHORT TEST 就是說把零件開/短路後 測試機器工作情況
條件是機器可以工作故障 但是不得 起火燃燒/冒煙(還有時間持續長短來分情節輕重)

當R25後面電路 有短路情況時 偏偏又因為電源持續供應而燃燒/冒煙 就得靠R25燒斷來保護
R25不得更改其瓦特數(如同保險絲不能更改電流額度)
更新品時零件略架高 免得燒烤pcb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安規設計有個項目 叫作OPEN/SHORT TEST 就是說把零件開/短路後 測試機器工作情況
條件是機器可以工作故障  ...

謝謝 SIMON1016

請教一下
R25 是因短路而自我犧牲

還有別的情形嗎?

网友C:
通常就是瞬間電流(R25後之濾波電容初次充電) 的衝擊使R25加速老化
(個人猜想也許是碳膜受損?之後阻值漸漸上昇)
這是這種電路架構的毛病 畢竟是碳膜電阻不是保險絲
各家廠商的碳膜電阻對這種應用(瞬間超額定的衝擊電流) 是不書面保證的

另外...以你8#數據該更正為 20V / 10R = ~2A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通常就是瞬間電流(R25後之濾波電容初次充電) 的衝擊使R25加速老化
(個人猜想也許是碳膜受損?之後阻值漸漸 ...

從電路圖看是半波整流
應該是如你所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