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宏通HANON 19吋螢幕.....已解決(分享)

楼主(2012-06-12):
近日同事拿台宏通螢幕檢修~~
故障點:無書面,且電源燈狂閃,按鍵完全無作用~
一開始還以為是按鍵問題,查當然沒事~
就開始拆機了..
後來查到了SMD元件 "W1A"、保險絲(可能是我量測時被我短路燒斷的吧)、電容故障。
因為無備品"W1A",且他只想要螢幕,於是拆音源部份的Q14"W1A"去代替。
終於有畫面了,但電源燈有時閃,有時正常(相對的,畫面也是狂閃~~)
但就是運氣好時,它就沒問題~~
後來將panel的排線拔掉,雖無畫面但電源燈可正常動作(含按鍵)~
於是以為是排線問題,但查到最後....竟然是adpter供電不穩造成~~
在此請教各位大大們~~
小弟adpter事前有量過,有輸出12v,為何會造成供電不穩?是否有其它檢測方式呢??
ps:小弟不會用圖,只好用pdf上傳分享~~

网友:
adpter供電不穩造成的故障!!

通常是濾波電容漏電、露液,你的adpter那2顆綠波電容已經凸頂了??

网友:
這是老問題了。

電容老化沒力。量到有12V就像要老人平舉手臂一樣,沒有負載當然可以辦到。如果拿個十公斤,再平舉,只有年輕人才做得到吧!!

在12V adpter使用中時去量就可以知道電壓有沒有掉下來了。(也就是拿個十公斤再平舉就知道有沒有力了)

网友A:
幫你把圖貼上來,建議以前直接上圖(版規),以方便閱讀...
這種情況,若有好的變壓器,較容易判斷是否是變壓器的問題。

所以版大是完修了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幫你把圖貼上來,建議以前直接上圖(版規),以方便閱讀...
這種情況,若有好的變壓器,較容易判斷是否是變壓 ...

謝謝您~~我不太會貼圖~~
嗯~~已開機8小時以上應沒問題了^^~

网友:
這款螢幕之前修過幾顆,要注意其AD電容會老化,最好更新

网友:
恭喜!!成為環保一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