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L1753T 掛了

楼主(2012-06-12):
LG 1753T 忽然無法顯示
單純插上電源 可以進入藍燈狀態
一旦在加上信號線 開機 就會藍燈10秒 熄滅1秒 再變成藍燈 如此反覆
螢幕上就只有LG的LOGO 請問各位先進 要查原因 應從何處著手
已經確定顯示卡 是好的 盼各位能幫我一下 謝謝

网友:
你要確認一下這台LCD的電源部分是否正常!!

若是屬外接電源,可以換一個同規格的來確認故障點,若是內接式的電源,就只能拆機了!!

不會拆的話,只有送修一途...........

网友:
電源不穩定造成的

网友A:
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,
我的維修口訣"電容不可以貌像,波形一定要測量"
看見"綠色"眼睛就發亮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,
我的維修口訣"電容不可以貌像,波形一定要測量"
看見"綠色"眼睛就發亮. ...

海大沒教一下波形怎麼量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