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源供應器更換電容後某一零件疑似脫線

楼主(2012-06-12):
如附件

電源供應器更換完電容,不知道是不是不小心弄道

THR2 這部位的零件一端有接,一端剩下露出線的部分...

不確定該零件本身就是沒有接上還是怎樣

編號為 103

目前有上電測試過...可正常啟動...電壓量測均正常...

請問各位前輩該零件是否須接上或不要理它呢 ???

電源供應器品牌(失焦了)

電源供應器品牌(失焦了)

內部

內部

內部

內部

网友:
每個零件都有一個符號位置,只掉一腳建議還是焊回該零件符號另一腳

网友:
應該是解焊電容時, 解錯孔了. 找更換電容附近的孔看看.

楼主:
好的 ~ 明日找時間再拆開試試看~

网友:
那顆是熱敏電阻,風扇溫控用的,可能是沒焊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