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有誰知道這個螢幕怎麼修?

楼主(2012-06-12):
拆開來了

螢幕變成這樣.然後變黑.這怎麼修?3q!

网友:
我知道...就拆開來修!
不好意思...若是有內部的照片可能比較好解釋的說

网友:
檢查AD板, 和迦瑪電壓,,,,,,,,, P+I 順便檢查一下下  .~~~~~~~~

网友:
T-CON先查修!!  有可能無解!!

网友:
看到圖,T-CON掛的機率更高嚕!!...........

网友:
T-CON掛的+1

网友:
有藉口買一台新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