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shiba Satellite L510 鍵盤影響開機問題

楼主(2012-06-12):
Toshiba Satellite L510 筆電一台
送修時不能開機. 按電源鈕不過電, 不開機.
拆下變壓器電源, 電池, 交互測試都不開機.
若是拆下鍵盤, 接上電源(變壓器或電池), 可開機.
奇怪的是, 若不移去電源, 這時再接上鍵盤. 一切就都正常了. 鍵盤也可在Vista下正常使用.
請教個位先進是否遇過這類問題?

网友:
會不會是鎖上鍵盤時因壓力而造成機板微微變形,本來接觸不良處分開,拆鍵盤後機板變平又重新接觸到了

网友:
EC晶片換掉看看!

网友:
進vista 後 下載鍵盤測試程式1.檢查鍵盤是否有短路 若鍵盤正常  則2.先更新bios  若還一樣 3.拆下主機板看鍵盤排線附近是否有污漬-連同主機板清一清  若又不行 4.可能是鍵盤控制晶片的問題   最後一個可能是 5.南橋晶片

网友:
應該不是鍵盤問題,
可能拆下鍵盤時湊巧可開,
這台遇過南橋或cpu電容故障

网友:
cpu下的nec電容先換掉吧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