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QD19N10L

楼主(2012-06-12):
我想請教各位大大FQD19N10L  100V LOGIC N-Channel MOSFET可以用哪顆替代呢謝謝!!

网友A:
FYR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101102581170

在fairchild網頁 查不到FDD19N10L這個型號
應該是FQD沒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YR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101102581170

感謝你的資料
這則拍賣網頁我看過..他那顆的確是FQD19N10L.
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哪顆可以代替ㄟ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謝你的資料
這則拍賣網頁我看過..他那顆的確是FQD19N10L.
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哪顆可以代替ㄟ ...

http://www.fairchildsemi.com/sea ... mp;&infoN=10618
這裡有代用的資料

FQD19N10L

Features
• 15.6A, 100V, RDS(on) = 0.1Ω @VGS = 10 V
• Low gate charge ( typical 14 nC)
• Low Crss ( typical 35 pF)
• Fast switching
• 100% avalanche tested
• Improved dv/dt capability

依規格看只要符合這格規格或更高階的大多能替換,有些電路也要注意內阻值??

要整理出能代用的,可以利用上面的網站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fairchildsemi.com/search/tree/power-management/mosfets/discrete-mosfets/#N=4294959933+4 ...

厲害了這個網站..實用好用..大大感謝你提供的這份資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厲害了這個網站..實用好用..大大感謝你提供的這份資料

這個也是拜 狗神指引找到的網站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