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維修實例] 車用的 PANASONIC 音響, 背板上喇叭插頭的接線圖

楼主(2012-06-12):
音響突然左邊沒聲音, 需要確定到底是喇叭壞還是擴大機問題

請教有沒有背板上插頭的接線定義.

主機是 PANASONIC, 單 CD 的, 機型 CQ-JB147AA B

SAVRIN PANASONIC AUDIO AMP

SAVRIN PANASONIC AUDIO AMP

更新報告, 也感謝各位的資訊與建議
找到問題, 也解決了, 是那顆管理聲音的 IC 壞了, 換了一顆新的 TDA7404 就搞定
順道貼個圖, 有背板上喇叭的接線圖, 參考看看.
車是 SAVRIN, PANASONIC 主機應該是隨車來的音響設備
接頭是特別的式樣

网友A:
大大提供的型號找不到資料.
以PANASONIC其他型號來說,右下角白色的插頭好像都長一樣.(如下圖)
請您看看一不一樣.

如果一樣的話,
PIN2: 12V
PIN3: G
PIN10: 12V(電池)
PIN14:外接喇叭+
PIN15:外接喇叭-
PIN16:手煞車信號(用於判斷車是不是在走.接地代表車停止)
其他的接腳與音響無關,是導航系統用的.

您參考看看吧.

网友B:
這裡參考看看.....
http://www.tehnomagazin.com/Auto ... iring-Connector.htm

Panasonic會有的接頭型式也就那幾種....
沒看到你的接頭長什麼樣子,不然還有其他機型的維修手冊可以參考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大提供的型號找不到資料.
以PANASONIC其他型號來說,右下角白色的插頭好像都長一樣.(如下圖)
請您看看一不 ...

謝謝你.
明日收到樣品就可以比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這裡參考看看.....
http://www.tehnomagazin.com/Auto-radio-car-connector/PANASONIC-Car-Radio-Wiring-Co ...

謝謝你.
明日收到樣品就可以比對, 到時再來請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