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TOSHIBA 37HL86G 殘影

楼主(2012-06-12):
TOSHIBA 37HL86G 殘影

新手非專業如有不對的地方還請見諒
拆機後有發現排線異常,另外AS15-F IC 發燙

更換AS15-F和排線
殘影的情況差不多

再來另一顆IC AS0712-G 也會燙手尚未更換

也量了一些電壓也不知對還是不對(年紀大了看到眼睛快脫窗)
D_VDD_F   0V
GVEE         -5.97V
VIN             12.09V
DVDD          3.1V
VDS_VDD   3V
GVDD         26.9V
CLK            1.44
RSDS_VDD 3.06V
SPICLK        0V
SPISI           0V
SPISO         0.3V
HOLD          3V
SPIWP         0V
VCC-12       12V
R0-             1.32V
R0+            1.05V
R1-             1.2V
R1+            1.09V
R2-             1.12V
R2+            1.24V
R3 -            1.27V
R3+            1.07 V
RC-             1.16V
RC+            1.2V
VCM3          6.58V
PLL             3.07V
VLS             15.4V
SSC_VDD    3.07V

不知這問題是出在面板還是t-com

网友:
面板NG面板NG

网友:
看來這塊面板大家碰到的狀況都差不多 等掛

网友A:
更換AS15-F和排線
殘影的情況差不多

差很多了 (可能有機會修好喔)

AS0712-G
這顆換掉  CLK 電壓  好像怪怪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更換AS15-F和排線
殘影的情況差不多

換完AS0712-G
狀況差不多.

電壓
VGL -5.97V
VGH 26.95V
GOE 0.29V
GCK 1.38V
CLK 0.06V(原本為1.44V)
VIN 1.1V(原為12V)
VCC-12V 1.1(原為12V)

CLK ,VIN,VCC-12V 電壓為何會不一樣了.到難到我的AS0712-G沒焊好.
想換一塊T-CON(V37A CO.) 好的機率大嗎?想買一塊來換,但是怕買了又不會好,留著也沒用唉兩難,
這不是我的本業.只是興趣拆拆裝裝.
考慮中.......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換完AS0712-G

如果是幾百塊
是可以啦
但看網路 ( 好貴)喔
直逼  2000元 大關

我倉庫好像(有一台)
如果是 先給您(試)
留個(消息)給我  電話

抱歉  我的那一台(賣出)了
所以沒有
(東西借您喔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幾百塊
是可以啦
但看網路 ( 好貴)喔

沒關係,謝了...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換完AS0712-G
狀況差不多.

找時間再努力看看,謝謝!!

网友B:
非t-com的問題,面板上的供電有問題,以前有人在排線到銀幕上的供電上找出ic的問題,加油再找看看。是不是跟他們一樣,是友達37吋的面板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非t-com的問題,面板上的供電有問題,以前有人在排線到銀幕上的供電上找出ic的問題,加油再找看看。是不是 ...

正在努力中,TOSHIBA這片好像是廣輝37吋的面板.

网友:
加油再試試看看
功力淺無法幫到你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換完AS0712-G
狀況差不多.

如果你想驗證是否tcon故障,又不想花錢買教你一個方法,
直接送新禾,由他報價一定會說明故障處,再考慮不修取回,反正毛病是有畫面,他也不能衝康,頂多就是付2ˉ~300元,試試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想驗證是否tcon故障,又不想花錢買教你一個方法,
直接送新禾,由他報價一定會說明故障處,再考慮 ...

這台朋友有請東芝服務站來看,說是偶合器有問題,要換板子,報價$5000,所以不修,就給我玩看看,
偶合器是什麼???我猜是 T-CON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這台朋友有請東芝服務站來看,說是偶合器有問題,要換板子,報價$5000,所以不修,就給我玩看看,
偶合器是什麼 ...

對喔   我看真的要換看看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對喔   我看真的要換看看喔

不會修只好網拍找找看,有無拆機下來便宜的T-CON(V37A CO.),再來試試看了.謝謝啦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