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決] Panasonic 無線話機 KX-TGA710,螢幕顯示有問題!

楼主(2012-06-13):
各位痞酷網的大哥大姐好~~~

小弟家中買了不知幾年的無線話機 -- Panasonic KX-TGA710,其顯示螢幕不知何故出了問題,
其一在一年多前,螢幕中的字體無顯示;另一在今天下午也出現問題,字體顏色變超淡,
按「OK」鍵進入選單後,最終也是成字體無顯示的狀態。小弟猜想兩者應該均是發生同樣的症狀。
本想送修,無奈是水貨,不知送往何處。

請問各位先進,不知這是哪壞了,可以自己動手維修嗎?
亦或是已無維修價值,直接換新的呢?
請各位先進指點迷津阿~~~ 感恩 QQQ~~~

-----------以下文字再編輯-----------

全部功能良好,就是屏幕的問題而已。
先試著依ESON大的建議,來看看是否能解決。
感謝大大們~~~

PS.ESON大說的兩個東西,小弟是外行,可能要菇狗一下。

网友:
顯示出問題,接收或撥打正常嗎?

修!  修不好再換新!! 練功喔....

网友A:
一般狀況是屏幕接觸點氧化,清潔一下就OK了!!

若是仍無法排除故障,可能顯示屏控制晶片有問題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狀況是屏幕接觸點氧化,清潔一下就OK了!!

若是仍無法排除故障,可能顯示屏控制晶片有問題!! ...

eson大你好~~~

不知大大指的是不是這個 -- 屏幕接觸點。

觀察一下,看似連接液晶的排線末端浮浮的,沒貼緊。還以為這是螢幕字體無顯示的主因,
用膠帶把末端浮浮的部份貼實,開機一看,完全沒效果。

看來中間白色一片的部分,黏貼的很緊實就足夠了。

請問ESON大這樣有算是檢查過螢幕接點氧化的問題嗎?
或是要再進一步確認呢?

順便一提,1年多前出問題的話機,有時候充飽電後,螢幕竟然會顯示字體,
但顯示的字體有點哩哩啦啦的,按進選單也依舊是無字體,
不過兩台都是可以正常通話,就是看不到字體,這樣就沒辦法看來電顯示了。

---------以下文字再編輯---------

剛估狗一會兒,有大大示範接點氧化清潔,是撕開排線,清潔後,再黏回去,太恐怖了。
http://www.mobile01.com/topicdet ... p;t=1383347&p=1

接下來估狗到一位外國朋友分享的方法,好似很簡單,但是要熱風槍,
小弟家中只有吹風機阿~~~ 只能先用吹風機來試試好了。
http://www.instructables.com/id/ ... oning-LCD/?ALLSTEPS

PS.不知道國外大大拆機時又能上電,是怎麼做到的阿?

网友:
會不會是電池問題呢?或一些電阻
我猜的~~

网友B:
lcd有偏光片老化的問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cd有偏光片老化的問題

這種螢幕沒偏光膜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eson大你好~~~

不知大大指的是不是這個 -- 屏幕接觸點。

電壓部分檢查一下,電池電壓,顯示幕使用的晶片型號為何?其輸入電源腳的電壓值??

看照片,屏幕的接線有很多貼片電容,那些都要查看一下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電壓部分檢查一下,電池電壓,顯示幕使用的晶片型號為何?其輸入電源腳的電壓值??

看照片,屏幕的接線有 ...

哇~~~eson大,你說的電池電壓、晶片型號、電源腳電壓值......
這些都超過我能力範圍了。

待等會兒作完吹風機吹風的動作以後,小弟能做的已經到盡頭了,
剩下的部份,可能就必須由專家接手了。

雖然感覺這話機可能是無法在自己手上完修,
不過算是拋磚引玉,讓其他有相同疑問但有能力的朋友們,有個維修的方向。
感謝eson大的建議,及其他大大們的熱心建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哇~~~eson大,你說的電池電壓、晶片型號、電源腳電壓值......
這些都超過我能力範圍了。

沒工具、沒基本功??  那我也沒輒了!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哇~~~eson大,你說的電池電壓、晶片型號、電源腳電壓值......
這些都超過我能力範圍了。

來到這就是能練一練基本功,加油~~
我以前連拆螢幕都拆得跟狗啃,這呆久了都學到大大們的些許功力,都已很受用了

网友:
液晶導電橡膠清潔就OK了!

楼主:
剛對這死馬話機當活馬醫,照著國外朋友分享的方式操作一遍(事實上是多遍),
只是他是用熱風機,我是用吹風機。值得高興的是,兩隻現在都復活了。
希望還能用上好幾年阿~~~

總結看來就是屏幕排線的問題,可能是排線黏著處,因時間的因素有點脫膠了,
所以造成接觸不良,導致屏幕無顯示的情形。
經由網友分享的維修方法,再次使其能有較良好的接觸,字體能清楚顯示。

感謝ESON大的建議,提供維修的方向,
雖然yunchichen大的留言來的比較晚,但是建議方向也是對的,
感恩站上大大們的熱情協助與不吝指教,感謝~~~

自己操作時的心得:
1.用吹風機吹的時就要注意不要過熱,不然其他塑膠配件可能變形。(差點鎖不回去 )
2.鉛筆橡皮不是用來擦髒汙的,是用來避免熱風燙手,卻又能模擬手指。
3.使用鉛筆橡皮時,要順著每個接點塗,目的是要使排線能確切接觸,最好是能稍微壓實(不是用力壓)。
4.有顯示但不完全,可能是接觸不甚良好,多「順著排線方向」壓實黏著處幾次應該就會OK了。

話機脫光照

話機完修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來到這就是能練一練基本功,加油~~
我以前連拆螢幕都拆得跟狗啃,這呆久了都學到大大們的些許功力,都已 ...

是阿~~~ 不過我也只會銲銲那種普通的電容而已,
要有基本功,可能還是要花時間是學點最基本的電學知識。
而且還要準備一些基本的工具。(小弟只有50元烙鐵)

倒是這邊大大們都滿熱心的,真的滿不錯的。
雖然基本功沒學到,但也能透過大大們分享的維修經驗,
得知一些概略的偵錯方式,也許可以避免被敲盤子,及做點簡易維修。

网友:
年初我家兩支子母機也出現這種問題, 我是先拆機, 剪一小條泡棉墊在軟排那邊, 再給它蓋回去
結果一支救回了, 另一支還是一樣

這個方法等我回去要來好好試一試.... 感謝

楼主:
再補充一下:

除了板子上那端的排線黏不緊外,連在液晶上的那端也有可能黏不緊,
所以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操作一次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