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類電器] 安寶電蚊拍無高壓維修實例.

楼主(2012-06-13):
安寶電蚊拍無高壓維修實例.

▼ 01-上面的電蚊拍是正常有高壓,拿來修理時做對照用的.
    下面的電蚊拍是,開關按下時LED有亮,但是卻沒有產生高壓,無法電蚊子.

▼ 02-剛開始不知從那裡修理比較好,後來想想就從簡單的開始,先測電晶體,結果沒有問題.

▼ 03-零件面照片一,再測量二極體,結果全部正常.

▼ 04-零件面照片二

▼ 05-既然這樣查不到問題,想想乾脆把PCB拆開來看看,結果在拆的過程中
    發現0.047uf/1.6KV的電容會上下動,我還以為是錯覺,再試壓看看,真的是會動,
    拆開後檢查接腳的焊點後,發現已空焊.

▼ 06-把正常的那支電蚊拍的0.047uf/1.6KV的電容,也試壓看看,結果也是會上下動,
    拆開後檢查接腳的焊點後,發現也已空焊.

▼ 07-原來可以產生高壓的電蚊拍,把0.047uf/1.6KV的電容的接點再補焊.

▼ 08-原來無法產生高壓的電蚊拍,把0.047uf/1.6KV的電容的接點再補焊.

▼ 09-裝好後的照片.

兩支電蚊拍補焊好,裝好後,想要去抓蚊子來試試,結果到處都找不到,後來想想用最簡單的測試法,就是拿去找些有蜘蛛網的地方掃一下,牆角或者桌子底下都有可能,很快就聽到"啪啪"的聲音,證實已修好了.

网友:
現在很東西都是大陸製造的,但是品質就差很多,東西用沒多久就出問題,零件焊接的技術不好,品管也不好,造成東西不小心摔到後,就無法使用了。

楼主:
fks:
不知你有沒有看到握柄的尾端,都有外加綁帶,一支電池盒已壞了,有墊了兩層的橡膠,一支也已鬆動.

另外一支沒有貼上來的,握柄已斷了,找時間再貼一下,看看大家有何好主意,可以讓它繼續活著.

安寶電蚊拍握柄斷掉
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38903-1-1.html

网友A:
我都用鐵砂掌打蚊子.....江湖上都說

有去無回、必死無疑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都用鐵砂掌打蚊子.....江湖上都說

有去無回、必死無疑.....

鐵砂掌是許多人在用的的工具,我也是會用.
我以前都用橡皮筋打停在牆璧的蚊子,結果常常會黏在牆璧上,所以後來就改用電蚊拍了.

网友B:
想用最簡單的測試法,就是拿手指去試試看吧!!

又快又準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用最簡單的測試法,就是拿手指去試試看吧!!

又快又準!!

那你要不要拍個影片示範一下?

网友:
拿支"羅賴把"掃一下...
有火花產生就是好的....

這支我家也有...颱風天沒事,等一下拆來看看....
不過這支電池盒蓋真的很糟糕,一下子就壞了蓋不起來....

楼主:
>拿支"羅賴把"掃一下...
>有火花產生就是好的....

這樣做是直接造成短路,與電蚊子時,因蚊子本身水份和電弧所造成的不同,恐會因反饋而對電蚊拍造成內傷,所以一般我都不採用此方式,首先一定是找蚊子,找不到時就找桌下的蜘蛛絲,一定找得到的.

蓋子的部份,我每支都得加上綁帶才行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你要不要拍個影片示範一下?

影片我不會拍耶

但是我會在輸出電容再並聯一個

加大火花,

會更有快感哩!!!

楼主:
安寶的這支大約有3800V,還加大電容,你是外星人嗎,還用手指頭去試?
我非常期待看你的影片表演喔 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安寶的這支大約有3800V,還加大電容,你是外星人嗎,還用手指頭去試?
我非常期待看你的影片表演喔 ...  ...

我沒有安寶的啦
都是一些雜牌的
用起來非常沒有快感
加大電容後快感倍增!!!

网友:
電蚊拍經常壞!
每次壞都不一樣地方!
有沒有大大願意出diy版的電蚊拍套件或教學!
一定會有很多人響應!

网友:
最常壞的就是網子和按鈕開關吧!!

經常拍打撞擊,一些零件和電容接腳會鬆脫

其實也沒什麼大毛病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