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請益] 電壓表

楼主(2012-06-13):
想做個簡單的電壓檢查
用在檢查變壓器的電壓輸出正不正常

已經有買個 DC4.5-30V LED電壓表

請問水泥電阻要買多大?
有必要在加個保險絲嗎?
保險絲要用幾 A的

网友A:
電壓表不用水泥電阻,量電壓要並聯電路測量,經過電壓表的電流不高,保險絲可以加,要用多大的要視你的電壓表內阻來計算,以你用的30V來看,套用公式 I=V/R  電流=電壓/電阻  電流=30V/電壓表阻抗值,你就知道需要多大的保險絲了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電壓表不用水泥電阻,量電壓要並聯電路測量,經過電壓表的電流不高,保險絲可以加,要用多大的要視你的電壓 ...

因為我有看到狼大一篇
電壓表有加水泥電阻
但我已經都找不到那一篇了

网友:
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加水泥電阻的用意 ???
那加保險絲又做何用 ???

自製POWER電源供應器檢測器+假負載簡易測試
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35026-1-1.htm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

就是這一篇

那顆水泥電阻是作假附載用的,用來測試電源在有負仔情況下的壓降,藉以了解電源提供的電力是否足夠推動電器,那個電壓表就是在測量加了負仔后的電壓值??

其實不一定要這樣做,簡單一點的方法就是直接在電源上加假負載的水泥電阻,再用電表並接測量就好了??

基本功要先做一下喔!!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顆水泥電阻是作假附載用的,用來測試電源在有負仔情況下的壓降,藉以了解電源提供的電力是否足夠推動電 ...

對不起
因為不是很懂

那這樣
水泥電阻應該用的規格是?

网友:
你要套用公式去算
P=I*V
I=V/R

電壓、電阻、電流、功率,都有一定的關係存在

這點可能要你去找找基本電學看看了!!

楼主:
P(功率)  = I(電流)  * V(電壓)

名稱                 單位
P(電功率)        瓦特(W)
W(能量)        焦耳(J)
t(時間)        秒(S)
I(電流)        安培(A)
V(電壓)        伏特(V)

歐姆定律
I(電流)  = V(電壓)  / R(電阻)
I=V/R or V=I*R or R=V/I

名稱                 單位
I(電流)        安培(A)
V(電壓)        伏特(V)
R(電阻)        歐姆(Ω)

R = V / I

W=30V x 4.5A = 135W

R = 30V / 4.5A = 6.67Ω

所以說 水泥電阻最大可以買到 135W 6.67Ω

.阻值單位:歐姆(Ω)  千歐姆(KΩ)  兆歐姆(MΩ)
.功率(大小):瓦特WATT,如1/8W、1W、50W
.單位換算:1MΩ=1000KΩ=1000000Ω

http://www.xfastest.com/thread-11899-1-1.html

网友:
看你想消耗多少功率,用P=V*V/R去計算

网友(2012-08-11):
引用 楼主:
P(功率)  = I(電流)  * V(電壓)

名稱                 單位

請問您的4.5A怎麼來的?我看您前面只有提到電壓表是4.5V~30V的啊。

网友:
4.5A是從 135W算過來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