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寶電蚊拍握柄斷掉.

楼主(2012-06-13):
安寶電蚊拍握柄斷掉.

之前的安寶電蚊拍無高壓維修實例.
http://bbs.pigoo.com/forum.php?m ... o=lastpost#lastpost

這是另外一支安寶的電蚊拍,握柄已斷掉.
電氣功能是正常的.若想把握柄(塑膠)接合,有何更好的方法,想聽聽大家的意見,謝謝.

网友A:
用塑鋼土,保證不會斷了!!  ......

看來也太厲害了,你打的那隻蚊子有網球那麼大隻喔!!  怎打到段哩!!.......

网友B:
做兩個夾板夾起來 , 有點像骨折那樣處理 !!

但換電池可能不方便 !!

斷成這樣 , 不會是有人拿來當網球拍打吧 !!!

還是 夫妻 吵架 後的結果 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塑鋼土,保證不會斷了!!  ......

看來也太厲害了,你打的那隻蚊子有網球那麼大隻喔!!  怎打到段哩!!.... ...

若是用塑鋼土,你想怎麼做會比較好呢?
我打的可是超大的外星蚊喔.

其實是產品的材質和柄的厚度問題,這關係著價格,也就是廠商的成本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兩個夾板夾起來 , 有點像骨折那樣處理 !!

但換電池可能不方便 !!

現在已經是換電池很不方便了,因為已有加綁帶,若再用你說的雙夾式,可能更難換了,不過我想要的方式也類似,只是怕若用螺絲的話,外部不好拿,固定片是要用鐵片還是其它的,還要再想想.

>斷成這樣 , 不會是有人拿來當網球拍打吧 !!!
>還是 夫妻 吵架 後的結果 !

你都用天眼在偷看喔... (*)__(*)

我想這是用料和成本問題,這品牌的是下半身有問題,另一品牌的,則是上半身有問題.
這品牌的算是電力超強,電網部份設計的也不錯,所以我買了許多支.
另一品牌的的電網部份,太細密,又容易變形,被我丟在一旁很久了,但是下半身,確是腳好狀狀.

若是有另一種品牌,能夠將兩者的優點能夠融合在一起的話,那就太好了.`

网友C:
這種電蚊拍困住蚊子的機率不高.聲音是很大,但蚊子掉到地上還會動.
以上是個人使用經驗.

网友D:
如果做一支不會壞的電蚊拍,那廠商不就倒一整排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這種電蚊拍困住蚊子的機率不高.聲音是很大,但蚊子掉到地上還會動.
以上是個人使用經驗. ...

你說的沒錯,有的在倒在地上旋轉,可能傷到腦部 ...
有的倒在地上一陣子,還會飛起來 ... ^^^-(@)(@)-^^^
有的已有吸血的,較容易被電到,被電到時也較嚴重,可能因為血液裡有較多水份,更容易導電的關係.

還有一種更可怕的是,電到自己啦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做一支不會壞的電蚊拍,那廠商不就倒一整排.

要做到完全不壞,似乎不大可能,因為使用者的使用方式千奇百怪,難保不會故意損壞,像我正常使用的情形下柄就壞了.
但若是結合兩者的優點,價格可以賣得再貴一些.,廠商也不一定會倒.
對我來說,我就願意花兩倍以上的價格,來買上述兩者優點的結合商品.

网友E:
修理這種故障........!烏骨雞學姐應該有辦法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要做到完全不壞,似乎不大可能,因為使用者的使用方式千奇百怪,難保不會故意損壞,像我正常使用的情形下柄就 ...

個人創意
可以用厚的水管套上去再將電路部份移植到裡面
挖個小洞露出開關
用外掛方式電池座裝電池塞到水管裡
應該可以再用很久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修理這種故障........!烏骨雞學姐應該有辦法。

沒聽到您說如何修,結果...
難道烏骨雞學姐是接骨師 ...

或者直接拿去回收,這樣就解決了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個人創意
可以用厚的水管套上去再將電路部份移植到裡面
挖個小洞露出開關

謝謝滷大,我是有在考慮是否要將把柄部份換掉,想不到你也提出來,一來是這種握把,我覺得沒有安全感,再者因為有好多支,若是換的話,要去買水管的話,就不怕剩下的沒用到了.

若真有換的話,真的就可以像打網球一樣用力了 ..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沒聽到您說如何修,結果...
難道烏骨雞學姐是接骨師 ...

烏骨雞學姐也是有很多絕活的。

网友G:
真是愛地球,壞成這樣也還能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真是愛地球,壞成這樣也還能用.

電子人的壞毛病 ... 只要有用到能修儘量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烏骨雞學姐也是有很多絕活的。

而您的絕活就是把"很多絕活的人"騙回家,然後您就有很多絕活了...
也許那天您就開個版專教這個,然後大家就有福了 ...

网友:
忍痛將將下半身截肢吧 !!
然後再裝上義肢 !! (套上塑膠管 , 換上電池盒)
這樣應該是打斷手骨顛倒勇 !!!

网友H:
直接上玻纖呢?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直接上玻纖呢?!

用玻纖...不敷成本!!....
要用樹酯..硬化劑..玻璃纖維絲....
比例調不對.....就無法凝固!!.....太厚工!!........
用兩片"壓克力"像夾板一樣直接秥上去.....閃過電池外盒....就OK啦!!........

网友:
電蚊拍都很脆弱~~ 塑膠材質,小孩子拿去玩,亂敲東西就斷了
而且電路很容易故障,用沒多久就壞了 不能電
故障我都是直接買新的,一支才百元左右,修理不划算!

网友I:
前天撿到一支充電式的,
是網子部份壞掉,
手把部分都是好的,
還不知要怎麼修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前天撿到一支充電式的,
是網子部份壞掉,
手把度奮都是好的,

把照片貼出來,大家來腦力激盪.

网友:
我的看法是, 把電池盒改裝在外部上方, 用魔鬼氈包覆
斷掉的部分就可以任意的改裝了

网友(2012-07-15):
烏骨雞學姐快現身吧
絕活教一下

网友:
看來您已經用過幾種東西去補了,我有一支類似情形的,是用紅色塑膠繩(扁扁的那種)多繞幾圈,最後綁活結,這樣就很好用了。不用有彈性的帶子是怕太用力還是會鬆脫,且彈性也可能會疲乏。至於前面提到的塑鋼土,我是相信一定能固定住,但是原本握把的材質就很差,我擔心其他地方還是會斷裂。

网友J:
哈哈!這個我修過...用熱溶膠黏起來就行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哈哈!這個我修過...用熱溶膠黏起來就行了!

熱溶膠不夠力,會再斷掉.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熱溶膠不夠力,會再斷掉.

我是用廢棄的 CD 片補強。
當然啦!需要一隻壓克力割刀把CD片割成適當的大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是用廢棄的 CD 片補強。
當然啦!需要一隻壓克力割刀把CD片割成適當的大小。 ...

有補強的話,是可行的.
請問你是在那裡買壓克力割刀的,多少錢?

网友:
一般文具店就有賣!

楼主:
謝謝.
很久以前看過人家在用,自己沒買過,好像是鑲鑽石的,硬碰硬,結果壓克力被痛割 ...

网友K:
阿~ 既然要補強,就別用脆弱的材料了!!直接用鐵皮吧,保證耐用!!

您可別覺得材料不好取得也不好施工,請看小弟的方法:
1.材料來源:八寶粥或鮪魚罐頭,這些鐵皮不會太硬,好施工,又不會太軟,好定型,拿來當功率LED、調光器的散熱片也非常好用。
2.使用工具:如果家中有種植物,直接用剪枝葉的那種剪刀,要鐵柄的哦!!塑膠柄的容易斷柄!!如果沒有,您可別去買鐵皮剪,粗重
、難控制又貴,推薦投資1把這種花剪,輕巧、夠力又很好控制,而且很便宜,才49元,買來後你會剪東剪西、剪得很高興:

3.剪好後整平:直接在水泥地上用塑膠槌或木槌敲平,沒有的話用1般的鐵鎚包上粗麻布手套也可以代替。
4.摺成直角:將1邊夾在虎鉗中,再用3項中的槌子敲折彎處,即可摺成漂亮的直角、沒有虎鉗的話,用桌子邊沿來摺也可以:將要摺的地方壓緊在桌邊,凸出去的部分往下摺,也能摺得很漂亮。
5.黏貼:這種鐵皮表面光滑,用白膠、黃膠... 都能黏得很牢,不用擔心脫落。

施工中請全程配戴粗麻布手套以免被鐵皮割傷、施工完成後請用銼刀將銳利的邊沿、尖角修平,以防將來使用時割傷。祝您修復順利^^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阿~ 既然要補強,就別用脆弱的材料了!!直接用鐵皮吧,保證耐用!!

您可別覺得材料不好取得也不好施工,請看 ...

謝謝你提供的方式.
我是有想過用硬的的鐵片來補強,較軟的鐵片,罐頭是有一堆,也許可以來試試.
工具也都有了,剪枝葉的那種剪刀,小老虎一隻(虎夾),虎鉗也有.

网友:
拿來和網球拍、羽球拍做結合,到時殺蚊還可以學人家喊叫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