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大同LCDV20CCBD開機後螢幕好像會閃爍

楼主(2012-06-13):
大同LCDV20CCBD開機後螢幕好像會閃爍,就像快沒電源又馬上開啟,不知是否電源基板的問題,請求各位專家幫忙
按聲音鍵造成螢幕全白,等十秒後沒聲音螢幕就如圖一恢復有螢幕一閃一閃但沒聲音

网友:
拆開檢查一下電容是否暴了

网友A:
拆開來看看!!  再把圖貼上來研究!!

沒圖沒真相,有圖沒量電壓,結果還是故障樣??

网友:
拆開才知道!!加油..

网友:
之前也有一台會閃...結果沒多久就壞掉了,可能是電容故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開來看看!!  再把圖貼上來研究!!

沒圖沒真相,有圖沒量電壓,結果還是故障樣?? ...

電容沒爆

网友:
會閃要分,是背光閃還是屏閃,

背光閃,檢查高壓、燈管

屏閃可能會沒救,要先查T-CON

网友:
電容沒爆 不能表示電容沒問題
可能還是要用儀器測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