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西屋 wt-f2195k 平面電視 不開機

楼主(2012-06-13):
拆開檢測後發現消磁電阻MZ73

有一組阻值高達400多歐姆

由於露天找不到有人賣

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否能代用

或是版上大大有賣

請知會小弟一聲 謝謝

网友:
不開機 系統,電源,水平問題.

楼主:
看來我是自己搞烏龍了

查過MZ73 SPEC

MZ73應該沒壞

水平是J6810D 拆下量過 應該也沒壞

該補焊的也補了

這台很奇怪

原本印象管後板那補焊後

看了3天正常

第4天又掛了

該不會真的壞FBT吧

明天我再貼照片

讓各位大大幫我分析看看

楼主:
主版背面

主版背面

高壓區

高壓區

CRT燈管座機版

CRT燈管座機版

CRT燈管座機版背面

CRT燈管座機版背面

補上照片..

楼主:
有那位大大手上有LC863232A 這顆IC 能幫我量一下 VDD到VSS阻值嗎?

我的量出來只有166歐姆 附上此IC SP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