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顯示卡] 技嘉顯示卡花屏GV-NX85T512HP(暫時棄修)

楼主(2012-06-13):
大家好
這一兩天幫一個朋友修電腦,他的問題是遊戲都不能玩
拿到電腦做了下列三件事情,1.更新主機板BIOS(太舊囉)2.顯卡顯示直線花屏3.OS XP重新安裝
他遊戲不能玩主要不能玩是第二個問題顯卡故障

花屏存dos沒感覺,但在安裝xp和進系統才有問題
收尋了一下舊文章有下列故障
1.顯卡內存顆粒有故障
2.GPU空焊或已經不良
3.bios異常
感覺可能性這三個,1和2最大,這片很熱通電下整片大散熱片很燙
目前手邊沒熱風槍和烤爐有辦法能確認出1和2哪一個嗎?暫時是無法修囉
收尋舊文也有提到對地阻值和溫度方法,還有用測試程式測試內存顆粒
但GPU有程式測試嗎?請問還有其它的方法嗎?

今天主角的正面

它的背面

型號技嘉

晶片GPU,看起來還好

內存部分

网友A:
"晶片GPU,看起來還好"..............

不,不,不太好~~那散熱膏已乾硬掉了,失去散熱效果,GPU常時間在高溫狀態下運作,故障,脫焊是免不了的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"晶片GPU,看起來還好"..............

不,不,不太好~~那散熱膏已乾硬掉了,失去散熱效果,GPU常時間在高溫狀 ...

散熱膏倒是真的硬掉囉現在要把真有點難
不太敢太暴力,如果我量下方16對電容阻值可測出他有空焊或不良嗎?
內存我再用程式測試看看~

网友B:
看來 這一問題要用助焊劑跟熱風槍迴修..有BGA返修台當然最好[這也不是大家都有工具]..建議 還是先有熱風槍先試看看..真的有效的話  還是要投資一下 畢竟 維修的樂趣就是 失敗中找問題..問題中找方法吧...小小建議: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散熱膏倒是真的硬掉囉現在要把真有點難
不太敢太暴力,如果我量下方16對電容阻值可測出他有空焊或不良嗎?

我是都用去漬油慢慢擦....但效果有限,去漬油不能完全清除那種變硬的散熱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來 這一問題要用助焊劑跟熱風槍迴修..有BGA返修台當然最好[這也不是大家都有工具]..建議 還是先有熱風槍 ...

所以才標題寫暫時棄修囉~沒風槍不用玩囉~
近日因該會先投資一下,謝謝建議~

网友C:
只要能開機,問題大概就只有gpu脫焊及顯存的問題喔,迴焊成功機率約1/3,也可能當場爆晶死給你看,慎行啊.......但成功的話.......像我上個月低價購得破圖8800gt,成功修復,只有1個爽字,但前面卻死了9800gt和8800gs......也要考慮助焊劑及是否為無鉛製程喔......

楼主:
今天花點時間清硬掉的散熱膏,和量那16對電容
結果每顆對地俎值在1070-1085之間, 不知這樣可以確定bga是否ko囉

貼上幾張量測電容的圖

清潔散熱膏用小刀慢慢刮難免有點傷到囉~尤其兩個角角

對地俎值不同,看來bga凶多吉少囉~~~~嗚嗚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要能開機,問題大概就只有gpu脫焊及顯存的問題喔,迴焊成功機率約1/3,也可能當場爆晶死給你看,慎行啊...... ...

有貼上對地俎值的照片~大大幫忙看一下bga是不是ko囉ˇ3q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都用去漬油慢慢擦....但效果有限,去漬油不能完全清除那種變硬的散熱膏 ...

有貼上對地俎值的照片~大大幫忙看一下bga是不是ko囉ˇ3q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貼上對地俎值的照片~大大幫忙看一下bga是不是ko囉ˇ3q~

你量的對地阻值...似乎是高的有些過份~~
借你的圖用一下...檔位應該是"二極體檔"...

你發現到了嗎!?"二級體"檔其實就是"歐姆" 檔的X1量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貼上對地俎值的照片~大大幫忙看一下bga是不是ko囉ˇ3q~

補充一下..這兩個電感的對地阻值也順便量一下

网友D:
硬掉的散熱膏,用指甲先慢慢"摳"個大概.....
然後用橡皮擦再擦個大概....
最後請出"去漬油"....用布慢慢擦,或是用牙刷慢慢刷....
就可以清的很乾淨又不會傷到die了....
曾經看過die崩角花屏的....除了換顯晶沒有其他方法....

网友E:
硬掉的散熱膏其實要擦乾淨並不困難,拿抹布沾一些香焦水就能輕鬆擦起來了,不過香焦水味道不好聞,拿到室外去做較合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掉的散熱膏,用指甲先慢慢"摳"個大概.....
然後用橡皮擦再擦個大概....
最後請出"去漬油"....用布慢慢擦, ...

我有試過用手彄看看,結果沒反應,後來用刀子還沒什麼反應
需要一點一點的刮才有點效果

我那die角是有點破皮但沒凹囉,明天先試看看還能開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掉的散熱膏其實要擦乾淨並不困難,拿抹布沾一些香焦水就能輕鬆擦起來了,不過香焦水味道不好聞,拿到室外 ...

請教版大香焦水正名是嗎?還是它正名是其它,感覺像去澬油一樣臭

想拍賣王買一瓶備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量的對地阻值...似乎是高的有些過份~~
借你的圖用一下...檔位應該是"二極體檔"...

回大大
我有用過二極檔位,它雖然沒那麼高但它也是200-220左右的範圍
明天我在用二極檔量貼上圖來~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請教版大香焦水正名是嗎?還是它正名是其它,感覺像去澬油一樣臭

想拍賣王買一瓶備用 ...

其實臭的話是甲苯比較臭,香焦水是比較的味道不能叫臭,但是不好聞就對了,我也不會描述。
香焦水有賣油漆的地方都有得買,記得買最小瓶就好,或是有認識油漆業的朋友可以跟他們要一些"試用"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其實臭的話是甲苯比較臭,香焦水是比較的味道不能叫臭,但是不好聞就對了,我也不會描述。
香焦水有賣油 ...

那是不是有污漬或標籤那個黏黏的膠都可以呢?
因公司印表機有印標籤有時黏住都粘黏的不知可用嗎?

拍賣上看到這一個
http://tw.page.bid.yahoo.com/tw/auction/c7314558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有污漬或標籤那個黏黏的膠都可以呢?
因公司印表機有印標籤有時黏住都粘黏的不知可用嗎?

香焦水是溶劑,拿去擦塑膠會把塑膠都擦起來,所以不行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有污漬或標籤那個黏黏的膠都可以呢?
因公司印表機有印標籤有時黏住都粘黏的不知可用嗎?

jeremy168大大您好!!
香蕉水找小瓶的就可以用很久!!
像小瓶"高梁酒"的大小!!
http://tw.page.bid.yahoo.com/tw/auction/c70183054
標籤那個黏黏的膠~~找下列這東東!!....
http://tw.page.bid.yahoo.com/tw/auction/e58735958
這些東西在一般的五金百貨店都可以找得到!!.....

网友:
標籤黏黏的那種要清很簡單....
工業酒精或去漬油就夠了....
那種除膠劑....都被我用來清電路板....不是清比較乾淨...是因為比較不臭....
除膠劑說真的要清殘膠...個人覺得效果還好而已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補充一下..這兩個電感的對地阻值也順便量一下

回joh大
星期六把卡用二極檔位在量一次他的範圍落在200-206之間,其中一個會是198
而電感對地阻值是5而已算直接導通兩顆兩腳都是

如下圖所示16對電容

電感的部分導通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jeremy168大大您好!!
香蕉水找小瓶的就可以用很久!!
像小瓶"高梁酒"的大小!!

做對事情要先買對工具和耗材
不然真是會裝笑尾
把東西弄壞又傷神又材,謝謝大大的建議

网友:
磁頭清潔劑清散熱膏  個人覺得效果不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回joh大
星期六把卡用二極檔位在量一次他的範圍落在200-206之間,其中一個會是198
而電感對地阻值是5而已 ...

jeremy大~~
這片顯卡電感對地阻值只有5還..滿高的,不是開玩笑~~我有遇到只有3的,還能正常開機,上電狀態下量電壓
都正常,只是你量那16對電容其中有一異數...個人推測這片卡要作BGA REWORK才能救回來,如果沒工具,還
是先擱著吧,花錢送修不是很划算,從維修過程中吸收一些顯卡維修經驗,倒是比較實在些

网友G:
這塊顯卡的散熱片位置跟之前我弄的那塊麗台的8500一樣
都會蓋住記憶體供電的那顆藍色字樣電容
又因為整片散熱片處在高熱狀態,所以那顆電容的壽命比起另外兩顆紅色字樣的電容短
那塊是開機就花屏,更換掉就正常了

要不要先換掉記憶體供電部的電容看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有污漬或標籤那個黏黏的膠都可以呢?
因公司印表機有印標籤有時黏住都粘黏的不知可用嗎?

用酒精就已經很好用了!揮發又快又沒有臭臭的味道,大家可以試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eremy大~~
這片顯卡電感對地阻值只有5還..滿高的,不是開玩笑~~我有遇到只有3的,還能正常開機,上電狀態下 ...

回joh大~
其實原本打算就是修看看囉~大概看了舊文也大蓋知道是BGA或記億體問題囉
目前bga是沒工具可處理囉,記億體顆粒也沒有料可更換,所以只好如大大所說先放著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這塊顯卡的散熱片位置跟之前我弄的那塊麗台的8500一樣
都會蓋住記憶體供電的那顆藍色字樣電容
又因為整片散 ...

那顆外觀看起來還ok但顏色開始有點偏淡囉
我會換一顆電容試試看,謝謝con大提供的方法
我在來試試看~但修好機率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這塊顯卡的散熱片位置跟之前我弄的那塊麗台的8500一樣
都會蓋住記憶體供電的那顆藍色字樣電容
又因為整片散 ...

回con大今天下午花了一點時間把你說的那顆電容換囉~
說實在不知是有鉛關係還是溫度問題解焊還有點難,因把不太起來
後來終於解決囉.....

原本這一顆是820uf 2.5v

後來沒同規格只好用1000uf 6.3v代替囉

上電測試結果可想的還是失敗

用mats軟體測試變成字一個一個消失然後出現下圖

看來是沒什麼就囉~

网友:
給個建議......你要不要將顯卡倒放,gpu朝下,放平,用吹風機用最大火力去吹,吹大約10鐘後冷卻,再上電看看,不瞞你,在我研發出自製的土炮前,我還真用這方式短暫的修好部分主板及顯卡,用這方式只是跟您說確定是否為gpu空焊造成的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