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SHARP LC-37BX5 有畫無聲

楼主(2012-06-14):
有台SHARP 37" LC-37BX5, 畫質很好, HDMI/色差/AV輸入都沒有聲音, TUNER也搜不到台, 請問大大是主板問題嗎? 維修該從那個方向著手呢?
IMG_0319 (Large).JPG IMG_0314 (Large).JPG IMG_0298 (Large).JPG IMG_0310 (Medium).JPG

网友:
這台型號 LC-37BX5
應該是這台吧  LC-37BX5H

用遙控器設定 是 PAL 或是  NTSC
這台是  這兩個  規格 都可以使用  是否 設定錯誤
所以是沒有  聲音  和 電視節目
請將電視設定為原廠設定 看您使用地區
是 PAL 或 NTSC  節目選台  重新搜尋  在是看看

楼主:
謝謝大大指導, 但這台除了電視, 用HDMI/ S-VIDEO/ AV線輸入都只有畫面沒聲音, 插耳機他會知道有耳機存在, 但都是沒聲, 請大大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