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VPN

楼主(2012-06-14):
小弟有架設VPN給大陸的朋友用,
試過三種方式,
1.server 2003
2.XP
3.海蜘蛛  http://www.hi-spider.com/

三種方式都是PPTP VPN,使用微軟的作業系統,
連線的速度最快,但是使用海蜘蛛軟路由,
對方可以連線,但是網頁上不去,
聽說跟對岸的金盾有關連,
就算是金盾,小弟找不到相關的限制方法,
各位是否可給點建議,網路找了很多資料都沒有頭緒。

网友:
好像有一些路由器裡面也可以直接設定VPN功能。

大陸製造商UTT生產的Hiper 810(舊型的,新型可能是850)裡就有了。還有哪些路由器有我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A:
PPTP沒有針對連線通道做加密!
所以得考慮到IPSec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PTP沒有針對連線通道做加密!
所以得考慮到IPSec喔

使用PPTP會被封鎖?
我找時間用IPSec或者SSL VPN試試看!
但是我用server 2003 ro XP也是使用PPTP!

网友:
因為~~~長城防火牆的關係!!
會對於內容做檢查

目前來說使用SSL VPN或是IPSec VPN相對穩定度較高

只是以前我們幫客戶施作時就已經考率到資安問題~
所以讓大陸端都透過SITE TO SITE連回台灣上網!!
中間直接使用IPS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