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付費徵求人才] 徵求在高雄地區維修主機板 大大?

楼主(2012-06-14):
我有一塊 ASUS P5B Deluxe (775) 機板 煩惱我很久 !
問題是
有時無法開機 更換過電源供應器 甚至裸機 都不定時無法開機 (在我住家) 甚至 延長線電源線已更換 或者插座 或其他樓層使用 依然無法開機
但 搬至 其他位置(公司)就可 開機 不管是裸機或組裝起來都正常開機

請問有沒有在高雄 維修主機板的大大會修的呢?

備註:
有找 akgkaylin 版主 聯繫 akgkaylin版主 猜測是I/O晶片問題 但因 akgkaylin 版主本身事情忙碌 所以無法處理
(在此謝謝 akgkaylin 版主有給一些可疑線索)

网友A:
搬至 其他位置(公司)就可 開機 不管是裸機或組裝起來都正常開機
挖 還真奇怪~你家的電確定有110V~~~之前我家 日光燈會閃 電壓~100-120V亂跳
請台電來 處理 CC 它們說電線桿的 愛子 鬆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搬至 其他位置(公司)就可 開機 不管是裸機或組裝起來都正常開機
挖 還真奇怪~你家的電確定有110V~~~之前我 ...

我家確定是 110V  而且我房間 至少還有其他部電腦 都可正常開機 (就算我房間有關吃電都關掉依然無法開機)

搬到其他樓層也是依樣

就這幾天打雷最嚴重的前一晚 就出現這樣子怪毛病

网友B:
時開時不開,這不好查哪空焊也不知道 ,建議不開的時候板子每一個可疑的地方壓看看,我上次修一塊壓到南橋就開機了,南橋空焊也只能回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時開時不開,這不好查哪空焊也不知道 ,建議不開的時候板子每一個可疑的地方壓看看,我上次修一塊壓到南橋就開 ...

我剛剛是壓了一下 依然 還是不開...... 所以 還有沒有其他建議?!

我狀況很奇怪 只要到公司一定可以開機率(100%)但回到家可以開機率只有 (1%)
為什說只有1% 在我這幾天來回下來 剛好有1~2次帶回家當下馬上可開 但關機 裝硬碟跟一些裝置裝起來
又不能開
或者關機 又開機 就不開了(沒裝硬碟或其他裝置)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剛剛是壓了一下 依然 還是不開...... 所以 還有沒有其他建議?!

我狀況很奇怪 只要到公司一定可以開機 ...

不知樓主的不開機,是沒畫面,還是不過電,
建議,一片新的775主板也不貴,是我的話,我會買一片回來試,
至少就會知道是那邊的問題了。

网友:
這種情形只能說是你的電腦卡到陰了吧??

以科學來說,是不是有磁場的問題,在家不能開,其他地方都能開??  無法解釋就是卡到陰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