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Force 7900 GTX Duo顯卡燒了我的七盟500w電源

楼主(2012-06-14):
在網路上買了GeForce 7900 GTX Duo顯示卡,

本以為它的效能應該比較強,沒想到他吃電的功力更是不在話下,兩個禮拜就爆了電源。

7900GX2 的詳細數據。
Grapics Engine GeForce 7900GTX
    Memory Size   320MB
    Memory Bus   512bit
    Memory Clock   1200Mhz
    Engine Clock    500Mhz
    DVI  Yes
    D-SUB Output  Yes (With adapter)
    Max. Resolution  2560X1600 (Dual dual-link DVI)
    Bus Standard   PCI Express

回到主題,我的七盟500W燒掉,好像是爆在高壓線圈的地方,
這顆電源撐了快兩個禮拜才爆的,那就已經很明顯電源是不夠的,
想再買一顆比較禁得起他吃電的電源供應器,但是不知要買那一顆才夠,
所以在此想拜託站內的前輩高手,幫我建議一下該用哪一顆,價錢$2500以下比較能接受。

网友A:
題外話,這張卡的效能可能不會比現在最新的nvidia低階入門顯卡好吧!!
(可能不一定準,但差太多世代了,看一下規格可以知道個大概吧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題外話,這張卡的效能可能不會比現在最新的nvidia低階入門顯卡好吧!!
(可能不一定準,但差太多世代了, ...

都是錢在做主而已,如果我可以作主的話,我是要組一台全新的比較好,我自己也是很無奈,唉!

网友B:
比低階好,但是耗電量比較大,但是不支援硬解影片撥放,玩遊戲還OK,以遊戲速度的話是比低階的GT210好一點,差不多和GT430有得比吧!
不過500W應該稱的住才對,除非電源供應器用久了,電源供應器的話只要大廠牌就沒問題了,其實大廠品質都差不多,全日系+固態的會比較耐用一些。
電源供應器要看12V V1和V2的輸出,不是只看總瓦特數,這點需要注意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題外話,這張卡的效能可能不會比現在最新的nvidia低階入門顯卡好吧!!
(可能不一定準,但差太多世代了, ...

如是在XP上跑dx9以下是效能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比低階好,但是耗電量比較大,但是不支援硬解影片撥放,玩遊戲還OK,以遊戲速度的話是比低階的GT210好一點 ...

現在低階都到5、6了,那就應該比低階的差了吧!!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都是錢在做主而已,如果我可以作主的話,我是要組一台全新的比較好,我自己也是很無奈,唉! ...

我會提出這種說法的原因是。。。。

與其去買昂貴的500W以上高級POWER來跟這張卡拚,何不買一個瓦數低一點的POWER,再買一張53或63的。
耐用、省電、效率高,價格差不了多少。沒有用POWER去拚功率,應該可以用的長長久久。。。

(可能有錯,不對以上言論做保証,請自己求証。只是以前有從5700換到7300,發現效能差好多哦!何況從7900到現在的6幾。。。
個人評估,應當輸給62、63吧!)

网友:
就看想換多好的設備了,電源是不一定要500w才可以,只要品質ok的也是能,買卡是省電,而且比較快,長期下來,電費可以省很多,便宜的power也不是沒有好的,只是得做功課,因為都代工,要找便宜品質好要花時間,7900GTX不用到500W也行,大約400瓦也能夠跑,只要設備別接太多,但是電源供應器有些品質比較差的,寫500W有時不如400W的供電能力,那就沒辦法了,一般建議是換新卡,也節省電費!
其實以前的7600GT目前都還輸給GT210,可見時代進步,所以7900會輸給62或63也是正常的,畢竟年代差的有點久了!

网友:
個人認為,你的七盟500W不是顯卡燒掉它的..
七盟的POWER設計應該沒那麼爛~
如果真的有功率不足的情況下,應該系統早就先當了,不至於到燒POWER的情況~
而且,依現在POWER大廠的設計出來的線路,應該不至於功率不夠就燒高壓區~
除非,這個功率比額定的500W要高上很多很多~
但POWER的保護線路也不是做假的燒掉高壓線圈實在是不太可能~
如果真是這樣的原因,七盟就該打屁屁了~

話說....這裡是POWER維修板..
即然你的POWER燒了,要不要順便拍個照,貼個圖,順便看看能不能修好它~
能的話再放回去測看看會不會再燒~~(大誤~~
呵呵~

网友C:
7900GX2 的全速功耗也才130W,怎麼會是吃電怪獸?
明明就是你的POWER本來就快掛了,這張顯卡也只是加速一下它掛的時間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900GX2 的全速功耗也才130W,怎麼會是吃電怪獸?
明明就是你的POWER本來就快掛了,這張顯卡也只是加速一下 ...

真是如此? 我就是四處找不到他實際功耗的數據,才在這而發文的,那問題就在power本身而非這張雙卡之罪了,如此一來我要買電源不就很簡單了,請各位前輩幫我推敲建議一下了,感恩!

网友D:
之前8800GTX用振華500W跑得很爽
Q6600 OC 3.0G
8GDDR3
HDD *3
快10顆12CM風扇+8800GTX上一顆7W暴力扇
最後POWER還是掛了
不過這顆被我操了因該有快6年
還拿來點過65W的HID一次上2顆....PS.電腦沒關機喔...直接接上去的XD
振華的POWER我還蠻推薦的,至少上一顆沒讓我失望
現在700W金牌服役中,也是振華的
想便宜一點的話銅牌就便宜很多了
或是酷媽可以參考看看
光華很多店家都有所謂[裝機牌]的便宜POWER  有些品質也還不差
我拿的上面標籤貼SPF的樣子,忘記哪家做的了
手邊2顆400W/480W都還頭好壯壯
8800GTX/GTS250/GTX550Ti也都照推照跑
GTX560Ti還沒有膽去試...
這2顆POWER最貴也才快2K可以考慮找找看
以上純屬個人意見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之前8800GTX用振華500W跑得很爽
Q6600 OC 3.0G
8GDDR3

你對power的使用方式比我還超暴力,您的建議我會去了解一下,感謝您中懇的建議。

网友D:
這張卡我也想敗一張來收藏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這張卡我也想敗一張來收藏~

好像很難找耶。

网友:
數據太多要看,我都看這比較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很難找耶。

真的不是很好找...

网友E:
樓主怎麼不打算把七盟500W修一修呢??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樓主怎麼不打算把七盟500W修一修呢??

最大顆的變壓器燒了,有試修過,換兩次保險絲都燒斷,而且第二次還多燒了一顆功率晶體。
爆得很大聲還有火光,到現在還在怕,等改天不怕了再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