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求助 ACER 4720Z 無電源反映

楼主(2012-06-14):
ACER 4720Z 是朋友的筆電
昨天使用到一半,突然畫面變黑,然後再也無法開機
電源指示燈全部都不會亮。
請問一下各位前輩 這有可能是哪裡壞掉??
稍微有聞到異味(疑似燒焦味)。
只拆開後面的螺絲 看不到電源的部分!

有維修過液晶螢幕的經驗,但還沒有拆過筆電...
請問這有可能是哪裡故障嗎?
如果只是電容燒掉 倒是考慮自己幫朋友換一下就好了

剛費盡一番功夫 終於把筆電分解了
這個似乎看不到型號耶?

好像是這個燒壞了

好像是這個燒壞了

旁邊只有寫PC25 PC24 PC29= =

网友:
有聞到燒焦味就簡單了,拆機目視,查看燒焦零件所屬線路,拆下零件,排除短路,換上新零件

网友:
有可能是電容或mos短路,也是要拆開才能知道,
都有燒焦味了肉眼應該看的出來

楼主:
這顆 外觀有點痕跡 是爆掉了嗎 還是他的MARK==

网友:
那是一顆SMD的電解電容,上面的防爆線是凸出來的沒錯,不是爆掉

网友A:
您的第一張圖那一顆電容一邊焦了,但是看樣子應該是人為短路到,如果是人為短路到有可能已經燒掉很多地方,沒基礎不好查的,那一顆並不十分重要
您可以先拆除他上電看看,也可量兩端有沒有短路

网友B:
PC25 PC29  10u/25V_1206
PC24 0.1U/X7R/50V

若NG 會造成不開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C25 PC29  10u/25V_1206
PC24 0.1U/X7R/50V

去了一下台中今華電子找不到這兩個規格的貼片式電容耶= =
10U的只看到最高16V 而且是鉭質貼片式電容 外觀為黑色的 不然就是電解電容
另外一個0.1U 50V 也沒看見
旁間幾家看了一下 也沒找到
這類型的電容很少見了嗎?
台中有推薦哪間可以購買的嗎?
我只需要少少量>_<最多5~10個吧

又跑出去了一趟 買到了~~但是回來才發現店家給的10U 25V的 約是我的兩倍大= =沒仔細看>_<
看來得拿去退貨了
由於手邊沒有工具 順便買了一隻20W細頭的焊槍
不知道是不是瓦數太低 怎麼SMD好難解焊>_<...後來乾脆把它拆成兩半 取下

网友:
小弟的做法,從廢板上找同SIZE的殺肉

网友:
把燒黑的拔掉不補沒關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的第一張圖那一顆電容一邊焦了,但是看樣子應該是人為短路到,如果是人為短路到有可能已經燒掉很多地方,沒 ...

紅色框框的電容 直接測 皆為短路= =||
左上角的PC25拆下來測試 反倒是正常,但是接點直接測依舊是短路,這樣看起來是比較有可能是哪個零件故障?
如果要每個電容都焊下來測試 不就暈了==

楼主:
這兩張是正反面的電路板的大圖
有那裡是可能壞掉的地方嗎?
麻煩各位前輩有空幫幫忙了 謝謝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紅色框框的電容 直接測 皆為短路= =||
左上角的PC25拆下來測試 反倒是正常,但是接點直接測依舊是短路, ...

那部份是CPU供電與燒焦那顆不同路,CPU供電阻值本來就很低,建議拔了CPU再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部份是CPU供電與燒焦那顆不同路,CPU供電阻值本來就很低,建議拔了CPU再量

恩恩 謝謝大大提醒,那跟他同路的還有??
空著PC29 上電也是完全沒反應 >_<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恩 謝謝大大提醒,那跟他同路的還有??
空著PC29 上電也是完全沒反應 >_

如果PC25也是短路的,那就是主供電有地方短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PC25也是短路的,那就是主供電有地方短路了

恩 PC25也是接點短路... 還有寫著NEP 8NP的那些 也短路 但還沒焊下測試...主供電是要往圖右邊做測試嗎?
剛找到了疑似他的這段的電路圖 先從這段去找?還是還有可能壞在別的地方==

VIN的都接地了....可是VIN的電路不只有這張圖  遇到這樣的情況 有什麼比較好的解決方式嗎??

11090416519914.pdf (873.33 KB, 下載次數: 78) 附上找到的完整電路圖 不過我想今天再找不到其他的故障點 可能就要交給專業的來了>_<

网友:
要找專業太難找

网友:
開關有電壓嗎?
感覺查錯地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