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優派Viewsonic VE-175b有過電.開機亮起後..5秒熄掉

楼主(2012-06-14):
沒5V ON/OFF供電.要如何下手?3q!

网友A:
自動關掉的時間
1.當燈管點亮後,立刻關閉(小於0.2秒)....背光線路短路保護:
查mos短路,燈管漏電

2.當燈管點亮後,稍後關閉(0.8~2秒)....背光線路開路保護
查燈管故障或有mos故障,保險絲開路

3. 當燈管點亮後,一段時間後關閉(3~180秒).....有冷焊點
查燈管冷焊,邊壓器冷焊,mos冷焊

4.當燈管點亮後,很久後關閉(5分).....散熱不良,有冷焊點,零件老化

給你參考!

网友:
省錢!!先更換"高壓版"--左邊那片
有材料~可以先測試燈管跟高壓版~

网友:
先補焊,不行的話要考慮燈管線要斷不斷

网友:
先把高壓板上各腳位和實際電壓量測一下確定電壓訊號正常嗎?
可亮5秒問題應不難修

楼主:
燈管.高壓板.電源板都交插測試過.找不出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動關掉的時間
1.當燈管點亮後,立刻關閉(小於0.2秒)....背光線路短路保護:
查mos短路,燈管漏電

太感謝 darrenlin大大 經驗傳遞  這重點我要復製下來

感恩

网友:
開機亮起後..5秒熄掉..........還有3-5v嗎......有3-5V.....試燈管(這台VE-175B應該有10年.燈管應該也差不多該過往了)....高壓版(看起來怪怪的.四燈大口.怎ㄇ是插小口的)?
沒5V ON/OFF供電.............5V應該是AD那邊出來的.(2個問題有矛盾)
以上不知道是否正確.知道的仙ㄟ請指教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感謝 darrenlin大大 經驗傳遞  這重點我要復製下來

感恩

我也是在這網裡受到先進的啟發,才有這些可以跟你說呢!
若有幫到你的忙,那麼以後你進步了,也請轉而幫幫其他新手吧!

网友:
測試高壓跟燈管:
找一顆電腦POWER啟動、輸入12V及5V觸發
如點燈OK則表示:原POWER有問題

如OFF後量一下5VSB、如無輸出。答案是POWER-5Vsb查一下
如OFF後有5Vsb、無5V、12V則表示、觸發後端控制有問題

、建議買一個新的、省時、省力、較經濟250-350元
換IC跟電容算算也要100-150元成本、還是衰減的舊品~別修啦!:)

PS:別像我為了虛榮'享受那份『成就感』、浪費幾年青春~

楼主:
找一顆電腦POWER啟動、輸入12V及5V觸發
如點燈OK則表示:原POWER有問題

電源板上的1M0565R出問題了.3q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