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顯示卡] 技嘉 GV-N250-1GI 保內原廠修回

楼主(2012-06-14):
朋友一張保固內的顯示卡送原廠修回來
想說留個紀錄,方便以後他人做維修
希望對各位有幫助~

故障情況為
短路不開機,主機完全不過電,更換其它品牌牌主機板狀況相同

因為找不到維修單上維修的零件編號(D511),圖片就全上了,可能藏在風扇下面

网友:
板大  一般標註C是電容 ...R是電阻.. D該是MOSFET或是二極體吧..U是晶片或是BIOS 等類似重要晶體[比較大顆那一種]  Q有算是電晶體..有些MOS也算二極體.. L跟T是線圈跟電感  可能有些小錯誤寫上  可以看一下板子的零件  都有標示...[因為臨時抓一張顯卡看標示 或許有誤]

网友:
第四張圖,上方那排4835N和4744N的MOS管故障的可能性極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