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腦硬盤分割一區放安裝軟件程式,系統會行快些嗎

楼主(2012-06-14):
通常安裝軟件會自動裝在c盤,若硬盤分割一區只裝軟件安裝程式,如office等,系統會行得暢順些嗎,請各位指點謝謝

网友:
應該沒差吧
只是分割後,放東西比較好分類
而且如果系統壞掉,要重灌
也只要處理C槽就好
不用再去COPY東西出來

网友:
一般磁盤式硬碟因設計的關係, 前面的磁區讀取速度幾乎是後面磁區的兩倍(可自行用HD Tune Pro掃一遍即知, SSD硬碟沒測試過, 可自行測試), 所以常讀取的系統和軟體放在最前面的磁區, 不常用的資料放後面才是上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