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請問個位大大這台還值得修理嗎~~ 以棄修了.

楼主(2012-06-15):
正面圖
背面圖
型號
開機的畫面
開機畫面 二
請問個位大大們.這台電視還值得修理嗎?
再請問一下.這台以這種情況是哪邊掛了?
麻煩各位大大們.. 謝謝

昨晚友人來訪.看完這台狀況就勸我棄修.
說面板以掛了.不值得修理.所以打算把他當零件機去網拍了.
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喔.

网友A:
修吧  痞酷友換偏光膜實例 就是請你多爬文查詢...查看看搜尋吧 期待修復佳音...但是面板出現直條狀...就要請大家幫你回答問題了.[有AD板跟排線接觸T-COM問題..也有可能是面板.] 請益大家吧.....

网友B:
偏光膜NG!!! 那2條白色粗線條,面板排線或面板NG!!

第一項有解,但是要有更換技術,不然會搞到起泡??

第二項也有機會解,排線NG可以嘗試將排線加熱焊回,不成功的話就屬面板NG了??

面板NG,也不是無解,只是要解不如換新LED背光的螢幕來的划算點!!

网友C:
這會不會是回收場的!!經過風吹日曬~~偏光膜變質!
如果是32"~~就看看有無AD板可以測試!

网友D:
好像給太陽曬了好久...
真的, 如果是32"都可以試下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吧  痞酷友換偏光膜實例 就是請你多爬文查詢...查看看搜尋吧 期待修復佳音...但是面板出現直條狀...就要 ...

偏光膜自己已嘗試過更換過2台了.不過下場都很慘.
有泡泡是還不打緊.原本好的面板換到變亮線才可惜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偏光膜NG!!! 那2條白色粗線條,面板排線或面板NG!!

第一項有解,但是要有更換技術,不然會搞到起泡??

那2條白色出粗線條好像會隨著我按開關鍵會有變化.
剛開機會有一堆細小的亮線出現.面板按鍵給他按一按小小亮線會不見.
粗線條位子會改變.有嘗試拆開到面板排線那邊做清潔的動作過.
不過沒改變.現在還在考慮要不要再拆一次..謝謝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這會不會是回收場的!!經過風吹日曬~~偏光膜變質!
如果是32"~~就看看有無AD板可以測試! ...

的確是回收場買回的.不過前幾天都下雨.
應該稍微有淋到雨.因為面板裡面好像有水滴.
它是32吋的.我有再拆再拍些照片來請教各位大大.謝謝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像給太陽曬了好久...
真的, 如果是32"都可以試下修

我會再試看看好了.不信偏光模都換不成功..謝謝喲

网友:
日立面板!保重

网友:
下雨季節,回收場東西容易進水,要買螢幕需注意.

网友D:
請問回收場收回來要多少?

网友:
偏光膜壞了..若小範圍我是用一下吹風機吹一下..有時還可以忍受一下...

那2條白線就比較麻煩了...

也有可能只是排線接觸不良...

先往好的想...

現在32"回收價應該1張的左右吧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請問回收場收回來要多少?

500大洋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請問回收場收回來要多少?

500大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請問回收場收回來要多少?

500大洋

楼主:
我買500元

网友E:
偏光膜:這是陰濕暗處而產生的『醋化』不是風吹日曬產生的
『亮帶』COF上是DRIVER完全脫膠或損壞、
如並聯雙亮帶應該是FOP或FOG完全脫膠、

偏光膜:
一般都以為酒精擦擦就可以用橡皮或影印機滾筒推平
對對角落就可以達成~!結果,,,不是造成紋路就是氣泡。不是嗎?

亮線、亮帶、換DRIVER:COF組合經常也是損毀FOG&FOP最後也需放棄
面板維修很難也很簡單、概念一定要先正確、材料也要齊全、工具要好用
才可以更近一層~
不過維修螢幕、電源、高壓、邏輯板等維修師傅即將會『冰凍』多多
因為新款的都已經簡化到不讓維修有空間、無論設計上、成本上
修的成本跟新品、價格上越來越小、
高壓一片300-500時、誰都會考慮換新
T-CON已經設計在面板裡、維修者誰想冒風險賠一片面板?
剩下電源....如此誰只能修電源混飯吃??

感嘆喔?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偏光膜:這是陰濕暗處而產生的『醋化』不是風吹日曬產生的
『亮帶』COF上是DRIVER完全脫膠或損壞、
如並聯 ...

大大您好~以我這種新手來說.有太多會棄修的因素.
如果今天這台是自用的.我可能會想盡辦法不計較成本問題也要完修它.
但是此機非自用.所以會有成本問題的考量.不得不棄修來換回一點本金.
雖然這種做法很現實.也很對不起站內的先進.前輩們.
但是基本民生生活也是要顧一下.若非本人有生活上的考量.
我也不想把它們棄修轉賣.一來它們是我學習的好教材.
再來整台電視外觀我也很喜歡.根本捨不得轉賣它們的.
只是除非基本生活無顧慮.不然只有興趣維修東西.是不能顧肚子的阿~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大大您好~以我這種新手來說.有太多會棄修的因素.
如果今天這台是自用的.我可能會想盡辦法不計較成本問題 ...

求知~無價...讚賞

因為此面板需要ACF for PC & for GLASS成本太高
還要備有DRIVER聯結片~有空我為您附上一個拍照的簡易說明圖
或許可以提供您一些概念~也給其他看觀參考一下
說錯的話還期盼糾正、畢竟我不是專業~
要想多增加概念、我倒可以給您些建議(我不懂開班授課)
公開的資料只是提供互相研究、絕無妨礙他人生意的意思
目前還是『二極體』層級太低、妨礙多多、如看官覺得不錯、還盼不嗇給點分數吧!

面板聯結詳細圖

面板聯結詳細圖

所有的細節溫度顆粒預熱等等都有說明
TAB-IC就是聯結DRIVER
如有看不懂歡迎來函研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求知~無價...讚賞

因為此面板需要ACF for PC & for GLASS成本太高

搞這個機台成本太高

光對位就又要搞2台CCD

刀頭平行度又要校正

ACF壓接還要實際測溫

導電粒子也要破的好

這還是給原廠搞就好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題外話 就算是2極體 在此論壇也沒什限制喔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求知~無價...讚賞

因為此面板需要ACF for PC & for GLASS成本太高

謝謝iq大的說明圖.我會把她好好收下.再來慢慢研究.
畢竟我也不是專業的.有很多不懂的.還望各位大大指導.
感恩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