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源 - 電風扇之元件確認問題!

楼主(2012-06-15):
電風扇目前情況無法轉動
不過用手動轉軸承是沒有卡住的現象
目前懷疑到兩個元件
以下請各位高手幫忙確認!

黑色是開關電容!
白色的是否就是溫控保險絲呢??

网友:
黑色是啟動電容
白色的是溫控保險絲
保險絲先看有沒有開路

网友:
白色的是溫控保險絲,130度(我自己有換過2A,250V,130度,外面要追加絕緣耐熱套管,這樣較安全)
先確認有沒有電阻.(如果是好的)
就是黑色的啟動電容故障了.

网友A:
徒手判定法
保險絲斷線圈是冷的 如果沒斷電容短路或容量變小會使線圈產生高熱
電容容量變小用手轉動葉片會繼續轉
電容短路用手轉動葉片不會繼續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徒手判定法
保險絲斷線圈是冷的 如果沒斷電容短路或容量變小會使線圈產生高熱
電容容量變小用手轉動葉片會 ...

這個方法很好,大家可以參考看看,給你一個讚

网友:
黑色是啟動電容ok
白色的是溫控保險絲沒有開路ok
電源線是否有短路,小弟與論壇各位前輩都曾碰到這問題(參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