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台達DPS-450BA測PG值是0.這情況好修嗎?

楼主(2012-06-15):
之前裝上電腦情況是開機會當.之後再開不能啟動.等一段時間後再開又可正常開機到桌面.
用電源測試器測各電壓正常.只有PG值是0.這情況好修理嗎? 感謝回答

网友:
沒PG就查PG信號源的部分是哪裡故障!!

一定是能修的好............

网友A:
你測PG時是如何測試???

電供沒上電運轉是不會有PG信號的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測PG時是如何測試???

電供沒上電運轉是不會有PG信號的??

是用電源測試器.各電壓數據都正常.只有PG值是0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用電源測試器.各電壓數據都正常.只有PG值是0

P.G 的單位是 ?? (V) (ms)

你有沒有注意看呢 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.G 的單位是 ?? (V) (ms)

你有沒有注意看呢 ???

是ms.只知道一般應該在250~350左右.功用是給主機的一個延遲信號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ms.只知道一般應該在250~350左右.功用是給主機的一個延遲信號

那你確定 P.G 沒有輸出 ??

你有電錶嗎 ??  請在加載的情形況下 , 測量各部的輸出 !!

如果只是 P.G 的問題 , 應該不難解決 !!

還要看你使用的電路而定 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確定 P.G 沒有輸出 ??

你有電錶嗎 ??  請在加載的情形況下 , 測量各部的輸出 !!

加載的情形況下.(請問是裝上電腦後用電表量嗎?).
這我可能沒這麼厲害耶.比較期盼有人剛好知道某顆零件壞掉. 感謝回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加載的情形況下.(請問是裝上電腦後用電表量嗎?).
這我可能沒這麼厲害耶.比較期盼有人剛好知道某顆零件壞 ...

這樣想修好 可能比較難 !!

有可能是 IC 也有可能是線路上的電阻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!!

楼主:
今天上述那台開機會當.之後再開不能啟動.等一段時間後再開又可正常開機到桌面的電腦.
之前已換過電供.今天還是出現同樣狀況.
也就是可能不是上述台達DPS-450BA PG值是0所引起的.應該另有其他問題.
但是想問的是PG值是0.使用電腦會影響到什麼嗎?

网友(2012-08-02):
不知 pg是什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