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液晶投影機

楼主(2012-06-16):
請問各位大大有維修液晶投影機的經驗嗎???vga輸入訊號時有時無的故障問題....

网友A:
應該是接觸不良吧

換條線 或接頭清一清看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應該是接觸不良吧

換條線 或接頭清一清看看吧

線換過了,接頭也清過了,拆開看機版都很乾淨..

网友:
仔細目視看看有無明顯外傷的零件.

上次修了一台投影機, 故障狀況是vga輸入訊號全無. 當時抱著死馬醫的心態看到爆掉的電容, 找到零件換掉後故障狀況一樣, 續查附近電路找到一顆電感阻值過高, 換掉後就完修了. 給您參考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