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盟500W發生火光爆炸,詢問一個零件

楼主(2012-06-16):
七盟: ST-500BKV-03G

將高壓區功率晶體加散熱片拆下後看到一個c48的電容炸到剩下兩隻腳,根本看不到電容是甚麼電容,
請各位前輩,有修過七盟500W的,看還記不記得這電容到底是甚麼電容 ?

請大家幫幫忙,我真的找不到線路可以了解。

网友:
我的蛇吞象350W供應器在高壓線路也爆了= ="",真的欲哭無淚ㄚ...,有空再找線路圖看看了

楼主:
服務態度優秀的七盟客服部工程師已經回覆我的詢問,真的很感恩他們,
C48的規格是,  222K 1KV  的 積塵電容

但是甚麼是  "積塵電容" ,又害我找不到了,應該是筆誤吧,我查了一下估狗應該是"積層電容",
不知各位前輩是否有更好的答案。

是這個對嗎
http://search.ruten.com.tw/searc ... ;k=222K+1KV&t=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服務態度優秀的七盟客服部工程師已經回覆我的詢問,真的很感恩他們,
C48的規格是,  222K 1KV  的  積塵電 ...

跟隔壁那顆應該一樣吧 !!

陶瓷  積層電容 222k / 1kv (注意耐壓很重要 )

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10513238375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服務態度優秀的七盟客服部工程師已經回覆我的詢問,真的很感恩他們,
C48的規格是,  222K 1KV  的  積塵電 ...

是積層電容才對沒錯!

楼主:
感謝 w大 與 j大 幫忙確認,那我就可以買來著手修修看了,感恩大家。
對了還要先確定最大顆的變壓器沒有損壞,等一下要找一下站內文章如何確定變壓器好壞的方法。